甲醇机可以用硬轴吗?

楼主(2010-01-25):
想问问大家,我的电动船现在想改18级的发动机,但它原来的硬轴可以用吗?要不要改软轴?????

网友:
不懂油的..不过我想如果轴有偏差的话..那震动可不得了..噪音也不得了..乱发表的几句.别当真了.留待高手分析./

网友:
同一级别下,甲醇机的功率比电机小,转速也比电机低。
如果电机能用,甲醇机也能用。

楼主:
哦, 多谢了, 那么应该是可以用的。谢谢!

网友:
但还是要注意轴的同心问题,
发动机的转速比电机底,但扭力比电机大,
还有就是你原来的轴是多少的?
如果是2转4之类的就别想了,除非你原来的4以上的硬轴,不然绝对断

网友:
关键不在机器…关键在精度

楼主:
我的是3.7的硬轴,跑50左右应该不会断吧? 装发动机时我会尽可能的把发动机和硬轴装成一直线。

网友:
如果电机能用,甲醇机也能用。甲醇机震动可比电机大的多。由于震动大所以不能用硬轴,除非安装专用的接合器。

网友A:
除了一些特别要求外,一般的船,软轴、硬轴都都可以,看各人喜欢。

网友B:
个人感觉只是硬轴的角度比较难调整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只是硬轴的角度比较难调整而已。

用硬轴传动损耗小,但角度调整比较麻烦,需要拆轴系。也可以不拆调船底。
软轴有固定和可调两种,固定的也需要调船底。

网友:
硬轴装好了 一劳永逸 只要万向节注意润滑 就不会坏 软轴容易坏 所以我一般用硬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一些特别要求外,一般的船,软轴、硬轴都都可以,看各人喜欢。

老贾说的对

网友:
试试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