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600ESP,但不知道用什么电池和充电器了

楼主(2010-01-25):
以前飞450用B6,现在上600了,可是不知道怎么选择充电器电池了,充电器不能超过600元,电池1000元内有什么好的推荐?请老鸟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见过朋友玩电机,用的是EOS的充。600块钱的话,una6?x6?六路独立冲,能上的了速度。
电池用西安瑟福,放电相当足够。

网友:
600都上了,还差个充电器?

网友:
un-A6+A123

楼主:
进来一看,好多的回复呀,感谢大家,不想上A123,主要涉及改电机和电调,麻烦,就用LIPO,但电池有些贵,算了算感觉太败家了,还是得省着来,用Hyperion EOS-0606i充电器这一款行不行,还有电池用什么牌子的,沙发说的西安瑟福我不知道是哪一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来一看,好多的回复呀,感谢大家,不想上A123,主要涉及改电机和电调,麻烦,就用LIPO,但电池有些贵,算了算感觉太败家了,还是得省着来,用Hyperion EOS-0606i充电器这一款行不行,还有电池用什么牌子的,沙发说的西安瑟福我 ...

飞600电直您用0606i
只有60W阿  大哥
这个级别的电直如果要用EOS充电器
最少要0615以上  0720是最合适的

楼主:
un-a6如何

网友:
最近看中Cellpro Powerlab 1000W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