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第一次飞好小子,注意点什么?手抛。

楼主(2010-01-25):
(无正文)

网友A:
很好飞的,放心飞吧

网友B:
注意先练模拟器

楼主:
模拟飞过,真飞机飞过40教练。10分钟撞电线摔了

网友C:
很好飞的,注意电线就行~

网友D:
很好飞的,注意别炸鸡就行~

网友E:
手抛的时候舍得放油门

网友F:
带着塑料袋

网友G:
简单的说,起飞过程中拉杆千万要少要慢,只要飞机开始爬升,升降舵就可以立即回中。另外万一接近失速,一定要敢推杆……

网友H(2012-10-03):
好小子800么?很飘的,很好飞的

网友I:
好小子其实滑跑起飞其实也蛮好的,手抛关键就是要角度和油门要掌握好,特别提醒一旦炸机的趋势无法挽回,要记得松油门不要,同时好小子的机头你最好加固下,我就是用翼龙的机头套在上面强度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