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

楼主(2010-01-25):
昨天 出去飞了一下    正着翻很顺利  侧飞后估计木浆 就打到 尾管  在空中就炸了   我没飞过3D做昨天自己一时起劲 飞的  呵   为什么浆能打到尾管呀  大家看看

网友:
可怜的SPORT

网友:
是不是倒飞状态下打到了尾管?

楼主:
是倒飞状态下打到了尾管的   楼上的也是  那是啥原因呀

网友:
估计是螺距瞬间变化过大木桨变形所应起打倒尾管!

网友:
转速调高点可能能好一些……不过木桨又容易射。
话说我一直用的9元木桨来着,转速越高越发飘~

网友:
3D,用木浆,,,不打死你才怪呢....用碳纤吧....老鸟都这么说的.....

网友:
再怎么变螺距也不可能让木桨打到尾管的,你当是LAMA V4啊
空中炸了那是不是射了

楼主:
不是射浆  是在侧翻的时候没 翻过来  边成倒飞  突然应该是浆打到尾管的     到地是啥原因引起的呀

网友:
9257虽然残了还没报废 恭喜

网友:
还是那句:严重慰问下…

网友:
9257怎么能这么装呢?在瞬间变桨距的锁尾舵机舵臂那一个角就会受力变形!也很有可能在瞬间自己掰断舵臂

网友:
都上这个JJ了,还用木浆,你真的可以的!

网友:
是不是横轴用的副厂件的原因  侧飞时变弯了  拆开看了一下 横轴一头弯的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