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坦克!请问涂装!问题!

楼主(2010-01-25):
想入坦克!但是不知道如何涂装!请老手指点!怎么涂装!要用什么工具!最好有帖子教程!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需要请教 问起天下 兄

网友:
涂装(材料)有很多,如模型漆,一般10块1瓶,模型店都有。1瓶10毫升,常用的漆色有30多种多种,看你需要什么颜色需要了!
                        丙烯颜料也可用于涂装,不过不适合新手,建议模型漆!
    (工具)需要用到喷笔、气泵、用于喷漆上色。或者喷灌也可以代替,效果不同。还要用到各种规格面相笔、排笔、锉刀、各型号砂纸等等。
可根据需要效果来选择工具,建议多看这方面的书籍了解后再实做!
流程和实例这里可给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6164

网友:
建议lz好好学习问起天下的方法。

网友:
不求复杂涂装的话几只油画颜料也能对付了,呵呵

网友:
谢谢天下兄!本人也准备入手TK 和LZ有一样的困惑.

网友:
大家一起涂装坦克吧!把小宇宙燃烧起来,燃烧吧,各位的模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