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神龙260现在基本调好,视频怎么发呀

楼主(2010-01-25):
图迟点上,
我的配置是,
神龙260金属版(现在已经换成碳纤板),小松发动机、锁尾和陀螺仪611+251、斜盘253*3、油门539、碳纤830大桨、碳纤120尾桨。德国3A的平衡仪、亚托旧款2合1。
飞机的球头扣换了雷虎和亚托的。尾桨夹和蟹爪是雷虎的。为了口袋里的飘飘,跟重要的是安全着想。

楼主:
听兄弟们说5IMX里上图不好上,我是先在5IRC里把图传上去再粘贴过来,
现在上图
这是飞机的外观以及贴花

打些孔为保护发动散热,有冷气流进入,外观不好看但必要。

旋翼头部分

副翼用1000的细砂手工磨过,原来的毛刺不见了

尾翼该换的都换了,原来蟹爪和滑块有虚位,后来用火头的垫片刚好,但那个垫片需要打磨的哦

这是油管布局

这是平衡仪和尾舵机线,我的做法是把舵机线黏在尾管上,用3M的绝缘胶黏好

这是自己做的设备台

发动机接口我是用止滑螺丝和止滑螺帽固定

图片完毕,还需要看其他的的请顶帖

网友:
这个太毒了~~~~~~ 漂亮的没的说了.
你要不说,还真看不出是神龙的.
我有一个神龙30,那真叫一个
总有一种想砸了它的冲动.(LZ可别跟我学啊 )

楼主:
视频怎么上传,谁能告诉我

网友:
视频怎么上传,谁能告诉我

视频上传优酷在复制会回来就行

网友A:
LZ 美化功力不错  但是建议539 换掉   2合一不要用  其他的都很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美化功力不错  但是建议539 换掉   2合一不要用  其他的都很OK了

我看别的兄弟的油门大多都是539.我不扎台型,够用就可以
你说的2合1,不用是不是怕干扰呀

网友B(2010-03-09):
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图!
不会呀,是不是你的网络慢呀

网友:
LZ上的都是1024的图当然慢啦

网友:
期待飞行时的图  视频更好

网友:
期待飞行时的图

楼主(2011-01-10):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真漂亮,好多米啊,传点视频多好,

网友(2011-07-11):
请问你换的雷虎和亚拓的球头扣,尾夹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