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corona免晶体接收机rp6d1的问题

楼主(2010-01-25):
09年7月买的二次变频免晶体6通接收机rp6d1,原来用得挺好的,但最近出现每次到飞场都要重新对频的问题,对完以后断电大约5分钟以上就丢失频点,重新开机不能锁频,天线引出位置那里有个红色led长亮(正常好像只在开机时亮很短时间)。请教用过这种接收的飞友,这种现象常见吗?

网友:
我用过,挺好的啊

我09年9月对过一次频,然后一直放那没用,现在用好好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A:
我这边遇到过,后来彻底不能对码!

你可以直接联系日冠,他们可以帮你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遇到过,后来彻底不能对码!

你可以直接联系日冠,他们可以帮你返厂。

谢谢!我订了个新的啦,货到了就把旧的送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