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最新成绩106KM

楼主(2010-01-25):
昨天大家对那数据有疑问现在发上刚跑的视频106KM大家在看看速度够不?我听取一位朋友的建议把GPS放的远离电机,直接用尼龙搭扣固定在船上!这数据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还有朋友觉得速度还是只有60多的!那就发上自己的视频来吧!用视频说话!
http://www.56.com/u83/v_NDkxODIzOTI.html

网友:
换个gps,让大家都闭嘴。

不过说老实话,我也觉得这个离100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过视觉吗,总是不可靠的。。。。。

网友:
呵呵, LZ ,我刚好也有一段视频是106km ,可以对比一下,

楼主:
我也想换个GPS看看,但是高明101停产了,要不下次我们这模友活动的时候借别人的试试,如果数据差不多,那就说明GPS没问题

网友:
给个中肯的意见

不排除过百的 可能性
不过有一就会有二

网友:
楼主,那场地跑帆船8错!
拍摄当天风力也合适.
3楼的又拿出来晒???
扁!!!!!!!!!!!!!!!!!!!!!!!!!!!!!!!

网友:
个人觉得玄。。。。我蓝猫 102的时候都比这个快很多。。。。 楼主还是102吧。。

网友:
星星的106还是比较准确的数据,LZ的106是在2分55秒到3分钟这段跑出来的速度,大家可以留心看一下,不过O能跑到这样我还是一句话,已属不易咯! 虽然船是我装的,但我的还没跑上80+,胸闷中!这条小黄我也在总结中。继续努力啊大家!

网友:
哈哈哈哈,不容易啊,今天总算开眼界了,原来O艇也可以破百的,不过,话说回来,O艇破百了,操控起来不容易吧?

网友:
我今天慢慢看了看楼主的视频才发现了一个可以解开O船跑过百的迷了!  看来不是楼主的GPS的事了!你们看视频的时候有没看到一个细节?O船装有水刀的情况下,船的速度如在70左右全速转向,这时就在船转向的那一瞬间船速会比原来的速度快很多的! 玩O的朋友你们想想是不是有这么的一回事!

网友:
楼主的GPS 灵敏度超高,就是GPS的灵敏度高造成的数据!

网友:
如果这速度有106KM的话,根据你所用的时间,那个水潭至少有两个足球场那么长。

网友:
看了很多遍~~看速度真的不算快啊,不是有意打击LZ,只是以事论事。。。大家都是玩船的,没必要

后来终于看清楚是怎么会事了~~~!

视频中在2:15处的船体急转右应该是问题所在了,这个GPS的灵敏度肯定能记录当时船体急速右转所带来的瞬间速度,不能

绝对肯定,但如果LZ愿意再跑一次,并且不要急打舵(不知道你之前在视频中是有意无意的打急舵),转向先减速,后打

舵,打大角度的弯来看看。。。。。。

网友:
老虎中肯的

网友A:
即使是急转瞬间速度也不应该超过直线最大速度呀

     需要从GPS上找原因 。

如果GPS没问题 楼主最好再跑一遍吧,把直线跑好, 如果能破百花那么个把钟来转弯我们也能忍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从GPS上找原因 。

如果GPS没问题 楼主最好再跑一遍吧,把直线跑好, 如果能破百花那么个把钟来转弯我们也能忍受

我说的极速瞬间1秒间速度就是重力加速度。。。强大的离心力绝对会甩出比直线要快的速度,这个不难理解啊,注意到LZ的抄船手势
没,直线到尽头,急打舵,急收油门,离心力大的多,还有这条船不一般,不是所有的船能做出这种动作,一般的水刀能在船体转向时牢
牢的扣住船体,不让弯转得过急,但三十兄的这种水刀很特别,面圆而特短,船体就可以在转急弯漂移时没有很大阻力。。。。
反过来也证明了,为什么国外要注明强调是直线速度,就是因为在瞬间的失控转向时可以做出比直线速度快,那LZ也没错,他是跑出这个
速度,但不是直线而已。。。。

网友:
gps灵敏度那里有那么高…gps是利用两点位移时间差来测速的…所有反射式测速装置都是…

网友:
有70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极速瞬间1秒间速度就是重力加速度。。。强大的离心力绝对会甩出比直线要快的速度,这个不难理解啊,注意到LZ的抄船手势
没,直线到尽头,急打舵,急收油门,离心力大的多,还有这条船不一般,不是所有的船 ...

最多60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