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堵转的决定因素

楼主(2010-01-25):
这几天遇到烦心的问题,请教各位老大,帮忙解决解决。
品牌:FAULHABER 型号:2657012CR (用于医疗器械)
电机受力后就变的很没劲,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如果是有刷电机
1.碳刷磨损
2.电源故障
3.轴承阻力大

网友:
  这个电机,过分NB!!!

网友:
冯哈勃好像大部分都是微型直流电机,建议参考1楼

网友:
LZ参考下

楼主:
这个是我用的电机

网友:
电脑风扇的电机就很容意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