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P51 有图 有配置 有视频 有真相!!

楼主(2010-01-25):
康克mini P51 翼展700mm 长520mm 空重160克(含附件)

原装的铰链很厚实

分开用 强度足够

上副翼铰链

平尾 同样用原来一半的铰链

垂尾

装上舵面

定位 画线

1812电机

装到火墙上

大小刚刚好

方向舵拉杆开口

升降舵拉杆开口

上胶 装平尾

粘垂直安定面

轮子

副翼一台5克舵机就OK

口有点小,用刀小切一下

哦了

尾巴舵机 价格一样 但是最下面的精度远比上面两款要高

APC7X5E 最大电流7安 拉力超过400克

差不多了

随机附赠的美女贴纸。。

被我加了尾轮

起飞

倒飞

降落很完美^^

3分53秒之后有视频

网友:
做工很精细

网友:
顶!

 就是飞场在冰天雪地地公路上太过危险性了,真是危机四伏啊!

网友:
盗用我的照片。。嘿嘿,小心我告你啊,,。。。

网友A:
怎么螺旋桨的声音这么搞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螺旋桨的声音这么搞笑的.?

是电机的轴承太烂。。。

网友:
小飞机不错啊,,,,,,,,,,,,,,,,,

网友:
小炮弹儿 呵呵呵 过瘾的小飞机儿

网友:
降落手法了得
这小飞机降落最难了

网友:
羡慕,看你们玩的真开心。

网友B:
这架飞机机翼非常的薄,上反角和迎角都很小,觉得如果改装成竞速机,值得一试。
请问是出于什么考虑订做的1822-1200KV的电机?我试了一下,现成的2212、2208都可以放进去而不擦到侧壁。
还有你3S的电池如果要放进去的话,是不是把中间那块层板横梁切断了?我试了下,在不损伤机身结构的情况下,2S 1300毫安的正好。但要竞速肯定是不行了。
能不能给我们一张大图看看你的尾轮是怎么加上去的?

我考虑用2212 1400KV 11.1V 1300MAH 25C  的配置,不知用什么桨更适合竞速。请高人指导一下。
目前我能搜到的原装APC桨的规格只有6×4E和4.75×4.75E可以选择。
我更倾向于4.75×4.75E,但电机是否要改为1900KV?

网友:
竞速不合适吧!机轮,舱盖这些都是阻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架飞机机翼非常的薄,上反角和迎角都很小,觉得如果改装成竞速机,值得一试。
请问是出于什么考虑订做的1822-1200KV的电机?我试了一下,现成的2212、2208都可以放进去而不擦到侧壁。
还有你3S的电池如果要放进去 ...

本来做这颗电机是用来飞KT机的,自重35克,3S下GWS8040桨有差不多近500克的拉力,电流8安,这样装600MAH的电池整机可以轻松控制在250克以内,很好玩了。。
得到这架飞机后看了下尺寸和重量,用这个电机刚好就装上了。
飞机中断的梁被我切断一节,强度照样足够,这样放电池很轻松

尾轮是我特别寻找的直径12MM的海绵轮

目前不带电池整机重量是229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做这颗电机是用来飞KT机的,自重35克,3S下GWS8040桨有差不多近500克的拉力,电流8安,这样装600MAH的电池整机可以轻松控制在250克以内,很好玩了。。
得到这架飞机后看了下尺寸和重量,用这个电机刚好就装 ...

多谢上图说明。本想切断了横梁还想加固一下。现在看来不用了。
只是那个尾轮这样直接插到舵面里,怎样固定不动呢?请指点一下

网友:
没有看见裸女图片贴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上图说明。本想切断了横梁还想加固一下。现在看来不用了。
只是那个尾轮这样直接插到舵面里,怎样固定不动呢?请指点一下

插进去后用的强力瞬干胶粘了一下,就是我装尾舵那种胶水,强度很好。

网友:
美女图咋不贴?留着干啥?

网友B:
再请教一下小爱,主机轮也是用胶固定吗?还是找两个塑料卡片限位固定?
用塑料卡片的方式螺丝容易破坏机翼的轻木蒙皮,再说也吃不住力。
但用胶固定的话,不知粗暴降落钢丝变形后,直接在机翼上复原是否会损坏放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一下小爱,主机轮也是用胶固定吗?还是找两个塑料卡片限位固定?
用塑料卡片的方式螺丝容易破坏机翼的轻木蒙皮,再说也吃不住力。
但用胶固定的话,不知粗暴降落钢丝变形后,直接在机翼上复原是否会损坏放置 ...

这机我装的是比较轻的,你看着陆那姿态就知道冲击力有多少了,主几轮我也是用那胶水粘上了,一直这样飞,差不多有20个起落了。

网友(2010-04-24):
PM一个,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
着就是120一架的小轻木P51?估计是最便宜的成品轻木机了..我思想斗争这JJ半年了没敢买.担心飞机根本不能飞..这下有人飞了..我也搞一架来.只不过这JJ可能小了不能在有风的时候飞吧?如果装机重了会不会变dao dan? 手里只有2212的1000KV装3A了...还有个2212的高KV的(多少比记得了,装7060桨都要发烫的估计不会低于2000KV.反正只能用7040最大了.谁确定下是多少KV?)还有个2208KV1400左右的.只有XXD40A......

楼主:
在我介绍的配置里装这架飞机,整机可以控制在280克上下,飞行效果看录像就知道了,此机操控性能与常规固定翼没多少差别,只是记住降落时要补充一点油门,2-3级风里飞没问题。

网友:
有米的时候LS给包块拿一架来测试怎么样?

网友:
哪有卖  可以告诉 下不

网友:
飞机真漂亮,真帅气啊。

网友:
漂亮!!要是在弄个收放的起落架就更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