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PRO 装机完毕上图,都拿着砖头来看吧,顺便问题求教

楼主(2010-01-25):
都说450PRO稳准狠,斜盘舵机同进退,可我的450PRO 舵机在油门最低时调平十字盘后,推到最高时有个舵机多出了30个数(FF9,微调量),舵机是全新原配410M,我调平用的是十字盘调整器,这个问题是不是说明舵机的一致性不好?有没有解决之道(换舵机我知道 )?我的机器配置:亚拓450PRO 新春版空机+410M*3+GY401+9257+FF9+146ip
几个月没上图,咋上传附件,说无效呢

楼主:
许久不上图,忘了,那个上传的钮咋不见了,为何浏览>打开后提示---无效的图形文件

网友:
确实是舵机一致性问题。可以在舵机行程菜单调整!

网友:
你的球头孔位一致吗

楼主:
那是相当的精确,都是用游卡量的

网友:
 应该是一致性的问题吧,不过其实用形成量可以大体矫正过来,因为其实飞的时候十字盘主要还是在中段工作,最大值的时候有点偏差,不至于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A:
楼主的电池好特别,还是香蕉头的,少见

楼主:
有些人应该用过这种电池,T头吃过亏,我从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池好特别,还是香蕉头的,少见

我一直用香蕉插

网友:
香蕉头,也容易接错

楼主:
香蕉头不会搞错,因为香蕉头是一公一母合着用(电调上正极用母头、负极用公头,电池相反),而且是分开的一个一个插的,第一个拿错了,插不上(即使碰上也没关系,因为第二个还没插),第一个插对了,第二个也不会错,唯一的不好就是电池的正负极在不使用时容易短路,可采取一长一短;公头上套硅胶管的方法来避免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香蕉头不会搞错,因为香蕉头是一公一母合着用(电调上正极用母头、负极用公头,电池相反),而且是分开的一个一个插的,第一个拿错了,插不上(即使碰上也没关系,因为第二个还没插),第一个插对了,第二个也不会错 ...

“公头上套硅胶管的方法来避免短路。”

网友A:
你那个散热片画蛇添足了,我的电调一直用也没什么大问题, 这样反而更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散热片画蛇添足了,我的电调一直用也没什么大问题, 这样反而更重了

之前的有个电调冒过烟,怕了,重了12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有个电调冒过烟,怕了,重了12克

问题都让你给遇上了,我500用T头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顶一个 下次再飞 破肉 炸到 600N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