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玩具电直尾电机或寻呼机马达做的水平/方向舵

楼主(2010-01-25):
原本我贴在了舵机版,但这个东东或许应该属于这里
4mm尾电机,橡筋回中(或利用风力自然回中),吸管限位(或者不用特意做限位)

网友:
图片显示不了  你直接上附件吧

楼主:
奇怪 ,现在应该可以看到了吧?

网友:
现在看到了 不过有个疑问 这样会不会把电机烧掉?

可不可以这样 搞一个开关转到那个位置会自动断开

楼主:
我也没试过,时间不长应该不会烧吧?看到老外有不少用掌上小车改的小飞机是这样弄的,据说效果不错。
搞开关的话好是好,就怕增加了重量和制作的复杂程度。
我弄了几个下面这个的小车的尸体,正在找好做的机型,准备用这个来做方向舵试试

网友A:
要是小车的接收板比较小应该没有问题的
小车一般都是1.5V*2电池  用锂电池不知道高不高啊

网友A: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 ... mp;page=1#pid584600

这里有一个帖子 他把小车电路都改了 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小车的接收板比较小应该没有问题的
小车一般都是1.5V*2电池  用锂电池不知道高不高啊

不高,我直接用小电直的聚锂换了,没问题

引用 网友A: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viewthread.php?tid=59997&page=1#pid584600

这里有一个帖子 他把小车电路都改了 很有参考价值

嘿嘿,这个帖子看过了 。我的小车是直接驱动2个6mm电机的,可以分别控制正反转,所以只要加长天线,其他什么都不用改了  。就是有2个大电容不敢动,稍微重了点,加上插头大概2.6g的样子。

网友B:
两个舵面是不是单向的?如果是双向的,那你那遥控车的通道是怎样的?

网友C:
用电磁舵吧
轻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舵面是不是单向的?如果是双向的,那你那遥控车的通道是怎样的?

舵面是双向的,我的小车是4个开关通道,分别控制2个电机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磁舵吧
轻的多

嗯,电磁舵试过了,这个是多一种尝试。

网友:
我也早有这种想法啦  就是没去做

楼主:
呵呵,还有下面这个也是这种类型的:

网友:
明顯不合理,只是懶人就手容易的作法, ,以Lz的高超技術,不須要试做這了!

楼主:
楼上高抬我了:loveliness: ,新手还没做过几个飞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