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led灯电路的请进,diy飞机照明电路,已经烧掉好几个led灯了。。

楼主(2010-01-25):
因为不懂led电路知识,只能上这里请教了。

    给f16一共加装了3个高亮5mm 白光led灯和5个频闪5mm七彩led灯。全部并联,在没有加任何电阻的情况下,接动力电池的其中一节锂电(4.2v),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发现部分白光灯变暗。请问应该怎么解决这种情况?听说要加电阻,该加几个电阻?为什么?

    另外,本人还想在原来3个高亮5mm 白光led灯、5个频闪5mm七彩led灯的基础上,再加上20只5mm红光led灯。同样接动力电池的其中一节锂电(4.2v),请问该如何加电阻,才能保持正常运作?

  谢谢热心人士。。

楼主:
:loveliness: 谢谢楼主,能否明确点我应该怎么做。。10欧接到哪里?

以上是2个问题,我应该接10欧到哪里。。。天冷,多打字热热身啊,哈哈。。

网友:
并联直接接电池电压太高了
电阻的选择还要注意功率
正常LED工作电压在2.5V左右
实际串联的电阻要根据工作电流来计算

楼主:
:loveliness: 楼上,我不太清楚,能否教我怎么做。。

网友:
不用非要10欧,10-1000欧都可以,就是亮度不同。
LED就是发光二极管,既然叫二极管,导通的时候电阻很小,没烧你电池算万幸了。

网友:
http://led.linear1.org/led.wiz

用这个算一下

楼主:
 还是不懂,因为没具体的解答方案。。。我对电路知识一点都不懂。只知道焊接,各位帮个忙吧。。。

网友:
要手把手教呀

网友:
不要接其中一节锂电,应该接全部锂电,否则锂电工作不平衡。须用电阻限流,电阻计算:(电源电压-LED饱和压降(LED串联则电压相加))/LED工作电流。

楼主:
我刚查了一下资料,根据需要的限流电阻为R=U/I=(5-3.3)/0.02=45欧,N个并联led灯限流电阻为R/N 。
我并联了8个led灯,也就是45欧/8个=7欧左右。

是我直接在电池和电路之间接一个7欧姆左右的电阻就行了。还是需要每一个led灯都串联一个7欧电阻?

楼主:
10楼,锂电放电这么大,le灯功率这么小,应该对锂电池正常工作没多大影响吧。。

另外,我曾经试过串联的方式。但是听说每个led灯电阻都不一样,串联的话那不就很难准确计算电阻了??
我以前试过串联4个led灯,接到12v电压上。按照理论上,每个led 的电压应该是3v,是不可能烧掉的。结果有2个瞬间烧掉了。有2个正常工作。听说就是因为每个led灯电阻不同。

所以现在我不都敢串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查了一下资料,根据需要的限流电阻为R=U/I=(5-3.3)/0.02=45欧,N个并联led灯限流电阻为R/N 。
我并联了8个led灯,也就是45欧/8个=7欧左右。

是我直接在电池和电路之间接一个7欧姆左右的电阻就行了。还是需要 ...

直接在电池和电路之间接一个7欧姆左右的电阻就行了(不推荐这种接法,因为LED参数的离散,可能造成个别LED超限)。每只LED都加电阻限流,按照你的接法,则每只接45Ω(推荐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10楼,锂电放电这么大,le灯功率这么小,应该对锂电池正常工作没多大影响吧。。

另外,我曾经试过串联的方式。但是听说每个led灯电阻都不一样,串联的话那不就很难准确计算电阻了??
我以前试过串联4个led灯,接 ...

“锂电放电这么大,le灯功率这么小,应该对锂电池正常工作没多大影响吧”这个由你决定。/又:LED不能当电阻来计算,实际上LED不加限流直接串联接入电路是危险的(结果你已经知道了),必须限流,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只要不超过LED的额定电流就是安全的。

网友:
今天心情好,多说几句:
推荐接全部锂电,(参数相同的)LED按组串联加限流电阻接入,这样安全,电路也简单可靠。

网友:
一般的做法是串联电阻来限制电流,高级的做法是专用的LED限流芯片。

网友:
如果不知道LED的压降,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通断)档正向测量LED,显示的就是LED的压降(计算的时候用LED的压降计算比用工作电压计算更符合实际)。

网友A:
大功率LED必须接驱动板!!!直接用电池驱动是不行的!!!电阻限流也是不科学的!!驱动板在淘宝上有卖的,很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购。

网友B:
LED按电流算,,,20MA就行了....普通LED电流大于20MA寿命会下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管你串几个,接个几十K的电位器再串个电流表自己从阻值最大往小调,看看电流15MA就行了,再量下电位器电阻值,换成固定阻值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LED必须接驱动板,直接用电池驱动是不行的!!!电阻限流也是不科学的!!驱动板在淘宝上有卖的,很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购。

电阻限流无非就是随着电源电压的降低光强也降低,这个作为低工作电压下指示或普通照明用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太讲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按电流算,,,20MA就行了....普通LED电流大于20MA寿命会下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管你串几个,接个几十K的电位器再串个电流表自己从阻值最大往小调,看看电流15MA就行了,再量下电位器电阻值,换成固定阻值的电阻就行 ...

网友:
用相同型号的LED串联,串联的数量由亮度决定,先按1V电压一只,再逐步减少,使其达到合适的亮度,再将串好的几串并联之。

网友:
28个LED电阻限流  电阻W小了发热严重 W大了体积增大不方便 功率损耗严重效率低,不可取

建议用LED驱动芯片  3、4块钱一个  有不用的手电拆个也行

在就是用串、并的方法 需要计算

网友:
关于LED的使用,看了下我最有发言权了,我已经搞了5年的汽车LED照明了

白光LED的工作电压为3.0-3.6,电流型工作元件,锂电池充满是4.2V ,就是说,用充满的锂电池直接并联LED的话,能用但是电流很大,led会很快衰减,而那种闪光的是内部带油芯片的,电压应该是3-5V,具体要看厂家数据,没有用过

楼上有人说了,LED的离散比较大,所以不推荐并联使用,有条件的话,最好在每个LED电路中串联一个电阻,电阻的功率不用很大,例如我用的是1206的贴片

大功率LED使用的话,必须接山热片,那个六角的是完全不够用的,大功率也不是必须用驱动,而且可以用一节锂电池直接驱动,因为大功率要求的电压高,标称3.6的实际工作至少4.2以上,可以直接并联锂电池驱动。

具体到你用一个锂电池,让一个白光关正常发光,可以串联一个50欧姆左右的电阻,功率基本不用考虑,这样不论理电池是充满的还是快用光了,基本都可以发光,且无需担心LED的寿命。

网友:
LED是非线性元件,对电流很敏感,电流太大易老化烧毁,控制流过每个LED的电流为15mA以内就行。

网友:
白光LED正向压降VF≤3V,反向耐压VR≥6V,一般电压超过5V就危险了,正向极限电流IFm多在50mA左右,践验证,LED的发光强度仅在一定范围内与IF成正比,当IF>20mA时,亮度的增强已无法用肉眼分辨,实际亮度已经没有增加了。因此,LED的工作电流一般选在17mA左右较为合理,此时LED的电光转换效率较高,LED的光衰电流合理。

正常使用电压不超过4.5V,电流不超过15MA即可,你的电路要求不高,不用太复杂,串联一个电位器和电流表调整到电流15MA,用同阻值的电阻代替电位器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查了一下资料,根据需要的限流电阻为R=U/I=(5-3.3)/0.02=45欧,N个并联led灯限流电阻为R/N 。
我并联了8个led灯,也就是45欧/8个=7欧左右。

是我直接在电池和电路之间接一个7欧姆左右的电阻就行了。还是需要 ...

每一路电阻的计算方法:RN=(E-VF)/IF
RN :支路电阻值,单位:欧姆
E : 电源电压,单位:伏
VF: LED正向电压,单位:伏
IF: LED正向电流,单位:安培

假如LED的电压为3.3V
串联电阻R=U/I=(4.2-3.3)0.02=45欧姆
功率=IU=0.02*3.3=0.066W
总功率=0.066*8=0.48W
可以八个并联 串一个1/2W45欧姆的电阻
PS:不同色光的LED电压都不同(一般紫光段的电压高于红光段),如果不是相同色光、相同规格的LED千万不要这样接法,必须给每个LED分别计算电阻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楼上,请问什么叫1/2W45欧姆的电阻,这个电阻是不是我公式计算的7欧姆电阻。。。

R=U/I=(4.2-3.3)/0.02=45欧,N个并联led灯限流电阻为R/N 。
我并联了8个led灯,也就是45欧/8个=7欧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楼上,请问什么叫1/2W45欧姆的电阻,这个电阻是不是我公式计算的7欧姆电阻。。。

R=U/I=(4.2-3.3)/0.02=45欧,N个并联led灯限流电阻为R/N 。
我并联了8个led灯,也就是45欧/8个=7欧左右。

并联电路中各元件两端的电压是与单个元件时两端的电压相等的所以限流电阻不能像你这样计算

网友C:
你把并联电阻计算公式套这里是不对的

并联电阻计算公式R总=1/R1+1/R2+......+1/Rn的倒数

楼主:
  回想起了初中知识。。楼上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并联电阻计算公式套这里是不对的

并联电阻计算公式R总=1/R1+1/R2+......+1/Rn的倒数

正解 2个负载和n个负载并联的电阻算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
童鞋们,这个题目需要算并联电阻么?

网友:
看下我的软件.

网友:
在来算电阻的.

网友:
这个我电容的我做了一个.很理想,不限制LED个数的.

楼主:
楼上,这么好的软件,分享下吧。。。。

网友:
这都是小软件,很简单的 .

网友D:
看清题目,大功率LED来了,LED散热来了,LED驱动板来了,220V交流供电也来了,应了毛老人家说的: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PS:大家很热心,新手很头晕。

网友D:
注册时间长了,一直习惯性潜水,今天心情好,回了几贴,唉:受打击了,  用句时髦话说:被继续潜水。

网友E:
建议你从接收机取5V电,然后每个发光管加一个75左右的电阻

网友F:
 我非常感谢各位回帖的热心模友们。。经过将近一天的努力。我终于基本了解并学会如何接适合的电阻了。谢谢各位。。太谢谢了。

网友G:
我的原则是控制流过LED的电流在20MA左右,而选取合适的电阻。

网友H(2010-07-13):
最好是用恒流驱动,散热要好,这样寿命就长.

网友I:
LED,不同颜色,导通电压不同,蓝色和白色导通电压3.2v左右,绿色的2v左右,红的1.7v左右,不同颜色的是不能并联的,锂电池接LED一定要串联电阻,具体多少要看LED的电流大小,一般取20mA(大功率LED除外)

网友J:
有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K:
楼主已经弄懂了如何加电阻,但是我还告诉LZ,当你最高供电电压达到LED工作电压两倍时,请将两只LED串联工作,减小组数,同时降低功耗!比如两节锂电(3.6V*2=7.2V)给白光(3.2~3.5V)供电时,就可将两只LED串联,加的限流电阻阻值小,电阻上消耗的功率也少。曾从事灯产品开发数年。

网友L:
一个LED和一个电阻串联并在电源线上,用作电源接通显示,请问这个电阻应该多大才合适?谢谢。

网友M:
小问题大学问,看看学学

网友N:
去淘宝上找个LED驱动板就行了,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