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yt500!要暴力3D!选用什么电调!定速强劲的!

楼主(2010-01-25):
请问yt500!要暴力3D!选用什么电调!定速强劲的!

网友A:
这个找暴力 文就没错了,名符其实嘛

网友B:
jive的没错。

网友C:
mega 60使用中,定速非常准,大小也正好放到pro电池板下面

网友D:
凤凰就很好了

楼主:
什么价钱!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
推荐个性价比高的!好赢铂金80A(升级版)的怎么样啊!

网友E:
还不会暴力,先学习了

网友F:
上JIVE不会后悔
用了JIVE,就不想再用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