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想买个舵机改在有刷船上!舵机都是3跟线!

楼主(2010-01-25):
望大家赐教怎么改成两根呢?

网友A:
我想买个YT450,可是都要用大桨,大桨太容易坏了,请大家赐教,怎么改成不用大桨就可以飞的呢??
哈哈,玩笑,舵机三根线都有用的,一根共用地线,一根电源线,一个信号线,缺一不可。

网友B:
我们现在用的舵机,两根线根本没法工作。估计你是要改在玩具船上,那只有换控换接收了,只不过换一套上去的价钱,比船还贵

网友C:
你什么接收啊???
接收机就3条线, 电源正,电源负,信号线
除了玩具的那种""非比例通道""才是2条线的,只有电源正负
RC用的还没见过2条线的,
只有改1条线的 :: 舵机独立供电,那接收机就只用一条线了,

楼主:
就用玩具船上的接受不想太破费!双马达的那种!
去掉一个马达上舵机!两根线可以控制马达的正负转!

网友D:
留下红色的和黑色的,白色的信号线不用,当减速机也可以用的,普通玩具控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E:
那倒不如换舵机,才12块。

网友F:
舵机大多数都是不能转到360度以上的,当心憋坏舵机!

网友G:
回复 网友D:
这样肯定不成的,没有信号线提供的PWM信号,舵机是不会转的。

网友H:
我喜欢楼主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