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抓狂的700金鱼尾,求助啊!

楼主(2010-01-25):
700顶级,611+BLS251 OS91发动机,全机JR8915。JR 921 接收。金鱼尾严重,换了其他陀螺和尾舵机问题依然,请问高手什么原因?如果是安装问题大概会是哪里的毛病,我需要检查什么?尾传动部分已经重新装过一次了,没有解决!求助啊,真的抓狂了!!

网友:
追尾?以前450遇到过,可能是尾传动方面不顺

网友:
再买一个啦

网友:
我的450也有金鱼尾,开始怎么也消除不了,后来陀螺仪下面的双面胶垫厚度增加了一倍(大于2毫米)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没装好

网友:
有可能是主旋翼转速不足,造成扭力大于尾旋翼转速
造成陀螺仪无法发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