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MG舵机指标很NB啊?

楼主(2010-01-25):
原来450斜盘用的202MG,一个电机坏了,无奈换舵机。InoLab新出的313MG据说很不错,买了几个。

今天到货一看,OMG这个指标很吓人啊。商家的淘宝说

• 电压   : 4.8V ~ 6V
• 速度   : 0.12s/60° ~ 0.09s/60°
• 拉力   : 1.5kg.cm  ~ 1.8kg.cm(20.8~24.9oz.in)

盒子上印的

Speed: 0.11s    -4.8v
            0.09s    -6.0v

Torque: 1.4kg   -4.8v
              1.7kg   -6.0v

这不是都赶上3154了么?

  • Futaba S3154
  • Digital
  • Dimensions:21.8 x 11.7 x 19.8mm
  • Speed:0.09s/60 deg (at 6V)
  • Torque:1.7kg/cm (at 6V)
  • Weight:        7.9g

难道这个金属齿空心杯电机的魔鬼真的能拿来锁尾?

网友:
和mks ds545相差很远
0.07s/2kg/4.8v
金属齿
双轴承
空心杯电机
实际用起和65mg比,速度感觉快很多,其他感觉不出来。

网友A:
貌似是212吧!用5v力量小了,飞暴力点控制不住

网友:
那这颗舵机拿出来比的话,不是NB死了?

参数:

Operating Voltage:4.8V/5.0V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10 to +60 Degree C
Operating Speed :(4.8V): 0.098sec / (5.0V):0.094sec
Stall Torque :(4.8V) : 3.1kg-cm / (5.0V) : 3.23kg-cm
Motor Type: Coreless Motor
Potentiometer Drive: Indirect Drive
Bearing Type: Dual Ball Bearings
Gear Type: Aluminum-magnesium alloy Gears
Case : Aluminum-magnesium alloy shell
Connector Wire Length: 15cm
Weight:0.53 oz. (15g)
Wire Length: 15cm
Dimensions:23 x 12 x 23 mm

网友:
千红MKS的530搞组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212吧!用5v力量小了,飞暴力点控制不住

是313,不过指标和212很像。速度比202快了但是扭力变小。明显就是通过更改齿轮的减速比牺牲扭力换取的速度。不过212貌似不是空心杯电机吧。

313售价170元,不知上面各位提到的超级NB舵机价格多少,购买是否容易?

网友:
DS530已装机,择日试飞,飞过后再评价,呵呵

网友:
ds545都飞了3个月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