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 很急

楼主(2010-01-25):
我的好营40A电调插电没有任何反映 是什么问题啊??
舵机
也没反映 希望高手回答 很急很急

网友A:
新电调要学习油门行程
。。。。

网友B:
换一个试一下,另你的电调是否是带BEC?

网友C:
不会是T插有问题吧!我又次给电调换插头,加热触片有一点久了,触片移动,就没用了。

网友D:
看说明书了? 去下个说明看下~ 新电调第一次都是要确定油门航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