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实测,估算各种飞行状态下的直机功率。

楼主(2010-01-25):
闲来无事,做几个计算。基本都是推算,基于部分实践数据。供参考、讨论。

飞行状态电池飞行时间(实测)平均电压(实测)充耗电量(实测)平均电流(推算)平均功率(推算)
悬停Lipo811.7160012140
A1237.59.3200016149
航线Lipo611.4180018205
A1236.59220020183
倒飞航线Lipo611.4180018205
A12368.7230023200
普通3DLipo411.1180027300
A1234.58.7240032278
暴力3DLipo3.511.1180031343
A123(估)48.7240036313

楼主:
可见的一个趋势是:

Lipo在较小的电量、较小的电流之下,通过高压,实现了较大功率;
A123在较大的电量、较低的电压之下,通过大电流,达到接近的功率,但仍要小些。

如果哪个电机,能够更迅速地把A123的2300mah电量都放掉,就能获得跟Lipo更接近的功率。

最后,3S A123比3S Lipo重60克(机身的8%),A123要进一步加大放电电流,超过Lipo的功率,才能在暴力效果上,达到与Lipo相等。

网友:
谢谢LZ分享,值得参考

网友:
谢谢分享真实的数据

网友A:
请问楼主都是同一个电机么,KV多少哪个品牌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都是同一个电机么,KV多少哪个品牌呢,谢谢!

你好,都是在同一机器上测试。马达是XXD 4380kv。因此,最后一项的A123是估的,因为3S A123在这款马达上无法实现暴力3D,掉转,功率上不去。

网友:
平均悬停电流12A,太大了点,难道是用 idle 模式悬停的?

网友:
3S 2200电池, 悬停12分钟, 平均电流7.53安培, 飞12分钟下来后各Cell都还有3.7伏以上

网友B:
恩,楼上的这种数据更实际一些

悬停12分钟~~ 啥动力系统和电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楼上的这种数据更实际一些

悬停12分钟~~ 啥动力系统和电池啊

机体YT450SE (GF前一代, 是CF的SE), 动力是YT原厂35X电调+430X电机, 12T, 原厂木桨。

图标中横轴是时间(分钟),左纵轴是电流, 右纵轴是电压。

电池就是普通电,我记得当时测得时候用的还是15C电池 (我每次测量都会保留老鹰树数据作记录, 这个是一年半以前的测试数据了),你可以看下图表, 最大瞬间电流只有15A。而且只是一瞬间。飞下来实际充入1500左右。

电流小才能悬停时间长, 同时也证明机器装调都正确, YT原厂数据是悬停时平均电流7.6A, 这个你可以查一下450SE的说明书。我觉得如果用原厂动力超过这个数值, 那证明飞机安装有问题, 或者调试不当。

关键是机体要装的正, 动力系统要调的顺,两种曲线要适当,定期做好润滑, 等等等等

网友:
楼上数据理精确,更有说服力.

网友:
学习了啊!
我的450一般航线 5分钟啊!不知道正不正常啊!有没有可能与天冷有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体YT450SE (GF前一代, 是CF的SE), 动力是YT原厂35X电调+430X电机, 12T, 原厂木桨。

图标中横轴是时间(分钟),左纵轴是电流, 右纵轴是电压。

电池就是普通电,我记得当时测得时候用的还是15C电池 ...

YT原厂35X电调+430X电机是省电的好搭档。我的YT450用13齿,飞(三星)18650的3S电池组,最高飞8分钟的小航线记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老鹰树测数据的这个东西哪里可以买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