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色环电阻器的请进

楼主(2010-01-25):
我对电子元件算是个菜鸟了,所以上来求教。我的电源适配器由于短路烧了,我拆下一颗色环为“棕黑金金”的电阻,用要用表测时指针一点都不动。请问我这颗电阻为多少k的?是烧了吗?我找到一颗跟这颗的色环是相同的,但个体比这小很多,能代换吗?

楼主:
坏了的电阻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百度下就行了  汗

网友B:
色环电阻,是在电阻封装上(即电阻表面)涂上一定颜色的色环,来代表这个电阻的阻值。具体读法可参考下图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0, 1, 2, 3, 4, 5, 6, 7, 8, 9
  倒数第二环,表示零的个数。
  最后一位,表示误差。
  例如,红,黄,棕,金 表示240欧。
  色环电阻分四环和五环,通常用四环。
  倒数第二环,可以金色(代表×0.1)和银色的(代表×0.01),最后一环误差可以无色(20%)。

网友:
图片看不大清楚 估计是100K的

网友:
是1欧姆

网友:
财神正确,加十分,

楼主:
才一欧姆?可是很大个的呀!比其它的电阻都大。还想问下,这个电阻的外表皮为什么为蓝色的,我其他电阻的外皮都是黄色的呀,是否蓝是就是比较大?

网友:
体积小的话功率也小,想没那么容易烧掉就要换更大的

网友:
貌似电感

网友:
1欧,3W左右

网友:
我现在才佩服会修电器的人。里面的电子知识~唉!

网友:
貌似1.1欧的电阻,这个电阻最容易烧了,因为功率大主要在开关电源里。

网友:
财神资料非常完整~

网友:
这种大功率小电阻一般是用在电源电路中,根据压差测算电流,反馈给regulator作为输出调整参考用的,
由于通常过电流比较大,所以需要比较大个,为了减少对输出电路压降的影响以及降低损失功耗,所以电阻比较小.
说实话,1欧姆有点大了,通常这种位置会使用0.5欧姆 1%精度的电阻~~

网友:
从废旧节能等里拆,有小电阻

网友:
这电阻 坏了  最好不要直接换个 因为 %90 开关管 坏 是自激 还是它激式的电源?
   那个电阻的作用是 保护电阻  它坏肯定其他地方 还有 坏的

网友C:
如果不检查
换上电阻 直接爆 呵呵

网友:
1W 1欧姆

网友:
我是修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检查
换上电阻 直接爆 呵呵

晕,这位老兄,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今天换了个色环为棕绿金金的电阻上去,插上电一阵像烟花一样的火花飞出来,暂时看到有2个电阻被烧断脚了,烧黑得很厉害,明天上图。

网友:
LZ  你哪电源 二次 烧了的  基本不好修了  你没基础的话 很老火哦 呵呵
   直接 上图  给你说 呵呵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开关管烧了,其它还有没烧掉的难说

网友:
看楼主照片上的电阻不像是烧了的   一般烧坏的电阻都会有痕迹的 检查是不是别的管子穿了

楼主:
上图

经过第二次烧,已经断定有2颗二极管穿了,其它还没开始检查。

网友D:
那个二极管是桥式整流的,估计不一定坏了,检查那几个大电容和开关管吧。估计穿了。(这个板子太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色环电阻,是在电阻封装上(即电阻表面)涂上一定颜色的色环,来代表这个电阻的阻值。具体读法可参考下图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0, 1, 2, 3, 4, 5, 6, 7, 8, 9
  倒数第 ...

网友:
服了 这是个什么还没确ren的情况下 怎么就换了件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二极管是桥式整流的,估计不一定坏了,检查那几个大电容和开关管吧。估计穿了。(这个板子太破了)

电容没问题,NPN管有一脚内部断路了

楼主:
那个三极管容易配到吗?标着13003,在什么电器有?

网友:
 又是RCC方案的电路,这电路电压很不稳定的!

网友(2010-02-25):
13003几毛钱1只,20W以上的节能灯和日光灯电子镇流器里用得较多。最好用13005。

网友:
体积直接反映功率,只能往大换,不能往小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