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5 Multiplayer

楼主(2010-01-25):
請問有G5的大大们 ~
G5 聯網戰鬥,裡頭的P-51 在駕駛艙裡的鏡頭,往左右邊移動是,如何調整/或按那個鍵的?
謝謝你~

网友:
我还没进去过呢,因为无序号,LZ的G5是破解了吗

网友A:
淘宝上买了个 都不会用。。。。。有汉化就好了

楼主:
你們那裡的掏寶網賣的G5,是否有G5的CD/控制/序號/注冊碼,可以買~
我們這裡,可以只買序號及注冊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买了个 都不会用。。。。。有汉化就好了

你是那個方面不會用?
我沒有掏寶的G5,不知道內容如何?
有可能是需要虛擬光碟,將G5 iso檔載入,既可開始加入G5,當CD / 控制的序號打完,就出現一個需要加入注冊碼的位置,加入完成,就進行認證,隨後既進入軟體更新的項目(要打空戰,軟體更新到版本5.00.032.) ~

楼主:
掏寶的G5不知道是那一家的模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那個方面不會用?
我沒有掏寶的G5,不知道內容如何?
有可能是需要虛擬光碟,將G5 iso檔載入,既可開始加入G5,當CD / 控制的序號打完,就出現一個需要加入注冊碼的位置,加入完成,就進行認證,隨後既進入軟體更新的項 ...

原来是不能更新 现在可以了
主要问题是不会设置 以前用XTR来着 英语又不是很好。。。。。。

楼主:
設置很簡單,你的控制是那一種的?
它的USB是用開關撥的,還是由軟體控制的?
G5 Controller -->選底下那個,由軟體控制,先設定過,自己再決定是否要,改為自己的搖控器(上面那個) ~
Channel Mapping :
Roll 主翼  Pitch升降  Throttle油門  Yaw方向  Knob旋鈕(襟翼)    Rual Rate大小動作  Smoke 發煙/縮腳/熄火降落控制開關  3-Pos Switch倒飛定速 ~
最後再作搖桿行程/中心點校正,就可以開始飛了~
伺服機的正逆轉,在 Channel Mapping  的中間空格裡打勾或取消~

网友:
我的控是FUTABA 10CG
USB不用开关
select controller 里面有两个选项
不知用哪一个

网友:
遥控已经设置好了 万分感谢

网友A:
又有问题了  为何training里面直升机每个大概7、8秒就会自动重置啊

楼主:
上面那個是用自己的搖控器,在飛機編輯裡面更改為 Pass Through ~
要玩的機子, Aircraft --> Edit XXX --> 右側 找尋 Radio Type :Software Radio(軟體控制) 改為 Pass Through ,再進行設置頻道/伺服正逆轉/搖桿行程及中心點校正,之後就可以玩了~

下面那個為軟體控制,直接進入G5裡面,設置頻道/伺服正逆轉/搖桿行程及中心點校正,之後就可以玩了 ~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有问题了  为何training里面直升机每个大概7、8秒就会自动重置啊

Heli hover Trainer直昇機停懸訓練
Heli Autorotation Trainer直昇機自旋熄火降落訓練
Heli Orientation Trainer直昇機方向訓練
一樣是要先校正搖控器的~

楼主:
頂樓那個,能顯示飛機左右邊的畫面,不知道要如何設置?

選擇雙翼機時,就可以控制駕艙鏡頭左右轉,定速開關,控制鏡頭縮放 ~

网友:
那个 应该不可能同时看到吧 可能只是宣传画为了营造效果罢了

楼主:
不知道耶~我再問問看...

楼主:
是否是有可以設置或按鍵,可以控制,鏡頭的左右邊旋轉?

楼主:
破解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破解了吗???

請問~是軟體破解了嗎?

可找掏寶網的那一套G5 ~
或是找,那有得買序號及注冊碼 ~

网友B:
行 8chanle 就不会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 8chanle 就不会重置
?
請再詳細說明好嗎?
謝謝~

楼主:
找到一個有關的說明~
On-Board Cameras: Use the Aircraft Editor to add cameras to your plane or heli, just like any other object.

Moveable Camera Angles: Change video angles from your controller! Activate servos using a switch or rotary knob to rotate the camera position.

First Person Video (FPV): Another RealFlight R/C simulator first! FPV puts you in the pilot seat, experiencing your simulated flight as you would from inside the cockpit.

Improved Cockpit Details: Selected aircraft increase the impression of being nside the cockpit?by including window frames, wings, engines and other detail in first-person views.

但是~我不了解,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要如何作設定....
這些功能,是否有用到那個頻道/開關/旋鈕的?

网友C:
实际上G5是不用破解的,只要有序列号就可以了。G5的软件很多地方都有下 载了....

RealFlight 也是卖序列号的,只是官方网站不公布而已,这点一点也不奇怪,VRC 早就是这么做的,NORTON 和卡巴司机,瑞星,都是通过网上卖序列号激活的,激活以后可以网上升级,支持所有功能。

实际上电话卡N年前就这么做了,网上激活,才是控制手段。

淘宝的卖家是批发到了RealFlight的序列号,才能用G5的,这些序列号都是RealFlight公司的数据库记录中有的,否则是不能被激活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只是还要再花大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G5是不用破解的,只要有序列号就可以了。G5的软件很多地方都有下 载了....

RealFlight 也是卖序列号的,只是官方网站不公布而已,这点一点也不奇怪,VRC 早就是这么做的,NORTON 和卡巴司机,瑞星,都是通过 ...

那就是说要在淘宝上买个序列号吗?能不能PM我个淘宝连接,要是不太贵也没所谓了,都是找这找那下的也烦

楼主:
这个有点贵喔,而且只能一台机用,如果我自己两台机,又或者自己的电脑升级硬件的话就不能使用了,麻烦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贵喔,而且只能一台机用,如果我自己两台机,又或者自己的电脑升级硬件的话就不能使用了,麻烦

用一個號碼加入到兩台電腦,只要不是同時開機既可~
自己的電腦升級硬件時,只需要當時所注冊的資料,就可以繼續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個號碼加入到兩台電腦,只要不是同時開機既可~
自己的電腦升級硬件時,只需要當時所注冊的資料,就可以繼續使用~

这里所说的不要同时开机是指同时开电脑还是指同时运行G5??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这里所说的不要同时开机是指同时开电脑还是指同时运行G5??...
軟體序號及注冊碼,可以重復加入到,任何一台電腦上面,只是電腦不要同時開機運行G5 ~
若要同時都開機運行G5,另外再買個,軟體序號及注冊碼 ~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这里所说的不要同时开机是指同时开电脑还是指同时运行G5??...
軟體序號及注冊碼,可以重復加入到,任何 ...

还没搞明白,軟體序號及注冊碼不是安装时就输入的吗?怎样个重复加入到任何一台电脑??
或者能不能告诉我如何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1。现在 电脑配置比较低,如果现在 安装了,以后再升级电脑后如何可以继续使用现在 的軟體序號及注冊碼??
2。本人两台电脑,一台上互联网一台是单位内网的(不是INTERNET),有没有办法一个軟體序號及注冊碼这两台机同时用??

网友:
内网没有办法用,没有办法激活,无法完成安装。

第一次启动的时候,需要连接INTERNET激活,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 还没搞明白,軟體序號及注冊碼不是安装时就输入的吗?怎样个重复加入到任何一台电脑??
或者能不能告诉我如何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1。现在 电脑配置比较低,如果现在 安装了,以后再升级电脑后如何可以继续使用现 ... ...
2。本人两台电脑,一台上互联网一台是单位内网的(不是INTERNET),有没有办法一个軟體序號及注冊碼这两台机同时用??
在第一次加入G5 時,會用到這組序號及注冊碼,需上網作認證激活,以後使用時,就不用再上網認證激活 ~
家裡有多台的電腦時,也可以同時加入,只要不同時開機玩G5既可,否則會連注冊的那台電腦也無法開啟G5 ~
如果現在電腦配置比較低,現在安裝了,以後升級還是可以繼續使用這個序號及注冊碼 (你已經完成認證激活了) ~
單位的電腦,會不會用到網路?
如果不會時,可先在家裡的那台先注冊激活,完成了之後,再把G5軟體跟序號注冊碼,再加入到單位的電腦.....(提前是不能用到網路) ~

楼主: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不用手動加入激活碼的動作,直接加入CD / 控制之後,既可以進入激活及升級軟體版本?

現在正在尋找,8動作的搖桿控制器(上面4個開關,都要能獨立控制的那一種) ~
是有發現到一款是8動作的,搖桿控制器,但是~它聯接到模擬的USB,不是我想要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06086283~

1.  從控制器,所聯接到usb插頭的位置,,,如果能改為,耳機插頭的方式,在那個位置上,可以轉接為,  適合各種模擬USB的接口的口徑大小 ~
2. 或把模擬的usb晶片,作在控制器裡面,能夠玩市面上,所有的模擬,模擬是硬體破解的,(非使用Emulator開啟軟體的)~

能玩:車模擬RealRace / RealRace (G2)... VRC...RealFlight G2  G3 3.5 4 4.5 5...FMS...XTR...AeroFly...PhoenixRC...能夠支援軟體線上更新/注冊的~

楼主:
在駕艙的鏡頭是否能夠左右轉動?
目前我的只有在 雙翼機  上面,有測試到是可以使用的~
第8動控制鏡頭縮放,第6動控制鏡頭左右轉動~
(在一般的選擇飛機項目裡,也是只有這架飛機的座艙鏡頭可以左右控制)~
我的主機是2GB的記憶體,AMD 單核心 +3000 CPU ~

楼主:
多人聯線的機子,座艙鏡頭如果是不能轉動的,可以到飛機編輯裡面,看座艙鏡頭是有幾個,可自行添加或是修改加入進去 ~

楼主:
呼 ~ 鏡頭問題終於搞定了~
等待 ~ 晴窗或是其他的翻譯軟體,能把G5翻成全中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