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帮忙呀!!

楼主(2010-01-25):
我的飞机很麻烦,装好后陀螺仪在锁尾模式下只能往一个方向打舵,反方向打舵没有反应。今天又发动了一下发动机,居然只能持续20秒左右,油针从一圈半一直调到4圈,还是稳不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离合甩块上面那个杯转动起来好像不平行,还有旋翼头上面的刹车盘转动起来也觉得有点晃动,但是我停下来检查,没有任何地方松动,不知道怎么回事!!飞机真让我晕打了!!!!论坛上有没有四川泸州的朋友呀!!联系一下,给点指导!!!我实在没信息把它飞起来!!!
朋友们帮帮忙呀!!

网友:
不懂。占位学习

网友:
看来你问题还真多....  你们那应该有俱乐部吧! 找下! 让老鸟给你调调 教教你~

楼主:
就是没有俱乐部呀!所以才上来找人帮忙呀!!晕!!

网友:
最好是报上你的全套配置,这样才比较好判断你的问题所在

楼主:
非耐600NSP,三叶46H发动机,3001陀机4个,GP750+DS650,天8控

网友:
哦,陀螺仪的问题估计还是设置上的问题,gp750的设置方式不是很直观,很容易在设置时出错。你再研究一下说明书吧。

引擎怠速问题,我判断是富油了,你试试收小副油针1/4--3/4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很麻烦,装好后陀螺仪在锁尾模式下只能往一个方向打舵,反方向打舵没有反应。今天又发动了一下发动机,居然只能持续20秒左右,油针从一圈半一直调到4圈,还是稳不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离合甩块上面 ...

1、陀螺一是你没设置好,二是你人品不好东西坏了,认真检查确ren。
2、发动机问题认真搜索论坛有答 案,记得某人说过三叶我都搞定还有什么发动机搞不定?!所以新手没帮助的情况下你这个钱省的有麻烦了。
3、离合罩杯和刹车盘,不是安装问题就是零件变形。不是把所有零件都锁紧就算装好了,飞机你确ren安装合格吗?600跟450可不一样,凑合不得。

楼主:
晕,上等兵,你才人品有问题哈!!!不过也谢谢指点!!!关键是原来发动机是完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