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果买成品铣床/车床的话有没有必要再自己淬火导轨?

楼主(2010-01-25):
新手一个,想入手一台铣床,主要加工45号钢及不锈钢,将来机会成熟的时候改成数控的。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价格适中的铣床,可惜导轨是没淬火的。担心将来改数控的时候不耐用。不知道买回来之后有没有必要再去找热处理厂淬火导轨?因为淬火之后导轨应该会变形,可能需要再次上磨床/调公差什么的。好大一个工程。
之前有见兄弟们改数控都必先贴朔,因为自己毫无经验,又不希望每隔一段时间磨损后又拆下重贴,所以想着导轨淬火后只要勤润滑,基本就不需要再去费心思了。

网友:
好麻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一个,想入手一台铣床,主要加工45号钢及不锈钢,将来机会成熟的时候改成数控的。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价格适中的铣床,可惜导轨是没淬火的。担心将来改数控的时候不耐用。不知道买回来之后有没有必要再去找热处 ...

要改数控还是贴塑好,工业大批量生产用机床大多都贴塑,现在6S 3代软带已经很耐磨了(100KM 磨损不到0.01mm,比淬火捣鬼磨损都小),正常加油润滑,24小时工作也能用5年以上

网友:
淬火后也是要磨损的,就是重贴软带,也比若干年后重新磨(或刮)淬火捣鬼省事.

楼主:
明白,谢谢fang兄!

网友A:
不客气,我手里有正宗原厂6S 三代纳米软带,耐磨和润滑指标达到国外名牌水平.我和朋友贴后效果显著,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B:
回复 楼主:

搞不好就废了

网友:
好象贴塑后就不用淬火了,
具体是不是我也不清楚.不过从原理上说是这样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好就废了

同意

网友:
機床重在保養,不是說淬了火、貼了塑就能保你用十年八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我手里有正宗原厂6S 三代纳米软带,耐磨和润滑指标达到国外名牌水平.我和朋友贴后效果显著,需要可以联系我

这软带贴塑真是不错啊。也看了有些兄弟的具体操作,就是还得拆机器工作台,不知道对精度影响有多大?刚买来机器目前还不敢拆,不知道机器自己磨损能用几年。呵呵,用一阵儿再贴....:loveliness:

网友:
车床用一段时间会中凹,铣床用一段时间捣鬼配合X短的捣鬼和Y固定捣鬼会中凸
贴塑后,塞条可以上紧些,移动也很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