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锁尾感度有什么用的?

楼主(2010-01-25):
非锁尾感度有什么用的?

我没注意到这个数值?具体机机的表现怎么样?

网友:
调尾舵中立点用的。锁尾状态下调不准。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A:
控上感度开关,拔为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上感度开关,拔为关...................

我意思是说非锁尾感度的数值有什么作用

网友:
没有什么用吧?因为数值有正就得有副啊~~~~~~~~~~~~~这样才和谐

网友:
数值正负都一样!用开关控制!!

网友:
是调非锁尾时的感度高低的越小感度越高,LZ搜一下贴就知道了非锁尾和锁尾的区别,非锁尾不是不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