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T600ESP 的电调

楼主(2010-01-26):
YT600ESP的原装电变
电机
电池
能不能飞3D 电调会不会挂啊?

网友A:
肯定没问题了,要不然人家alan,JK都飞得好好的,估计是不能太暴力了,否则可能吃不消,然后就是不能两块电连着飞,中间散散热。
我瞎猜的,我没有600e,最近也想上,后来考虑很久还是入了500esp,毕竟电池600e的太贵了~如果600e电调电机设计用12s锂电那就好了,电流就能小下来,效率也能提高不少。个人感觉。

网友B:
600 的电调 手法和调机对 就没问题。。。
同意2楼的。。600的电很贵啊。
我由600esp 回归到了 500esp 哈哈

楼主:
主要是看到网上好多人去改12s锂电换电调和电机,所以才问问这个电调和电机用6s能不能飞,或者说不改变电机,换120a或者150a的电调用6s飞,这样是不是会更保险一点,500我已经有了,现在刚开始初级3d,就当练习机用了,600买回来主要是想体验下大鸡鸡,不想买油的麻烦and脏啊

网友A:
大概算一下,电调电机肯定是够用的了,只是不要调成正负12度桨距,100%油门,否则担心吃不消。如果正负十度桨距,2000~2200RPM估计没有问题,说明书上有说明的。
因为OS50不过1.9匹马力仅仅1400W,600M电机就1800W,按6s22.2V算,电流也就81A,即便是瞬间功率2200W,电流大概100A,所以电调肯定够用了,当然越大越保险是不错,楼主担心也并非毫无道理,尤其是夏天散热不是很好,换个大电调飞起来更安心一些。
如果仅仅是悬停和简单航线那就不用这么折腾了,原厂肯定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