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6EXAP襟翼电位器

楼主(2010-01-26):
手上有一只6EXHP遥控器想改固直双用,请问有谁知道6EXAP右上角的襟翼舵量电位器的,阻值是多少K?HP切到AP后面板上的2个开关内部连线,是否也需要改变。 知道的大哥告诉我啊,小弟谢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有一只6EXHP遥控器想改固直双用,请问有谁知道6EXAP右上角的襟翼舵量电位器的,阻值是多少K?HP切到AP后面板上的2个开关内部连线,是否也需要改变。 知道的大哥告诉我啊,小弟谢过了。
1、电位器用5K-10K都行。
2、老版本的6EX要增加一根线到+5V
3、其实经我们试用,就用那只开关来做襟翼切换更方便,用电位器还不知道打到哪里最合适。而开关只有两档,在地面调好直接切换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三档 甚至四档的电位转换开关呢?这样控制襟翼更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