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v的镍氢电池组用多大的镍氢充电器充电

楼主(2010-01-26):
8.4v的镍氢
电池
组用多大的镍氢
充电器
充电

网友A:
直接用DC10V/1000Ma充电就行了,时间根据容量来确定。

网友B:
请问如何计算时间呢?

网友C:
电池电压乘以电池容量,得出的结果再除以充电器输出的电压与电流的乘积。结果就是时间了,单位是小时(如果有误,就请老鸟更正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