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1-26):
我的
发动机
被我好奇的拆了,没有注意到活塞的缺口是向排气口还是反方向,谢谢

网友A:
缺口是让后盖的 应该向后

楼主:
请教
楼上的朋友能更明些吗,就是说缺口是向化油器方了吗

网友B:
是车用的吗?如果是,缺口就是向手拉启动器的。机用的没见过。

网友C:
原帖由
jxm1974224
于 2010-1-26 01:35 发表
缺口是让后盖的 应该向后
这是对的!!!

网友D:
发动机是哪款啊? 缺口应该是让曲轴箱里面飞轮的。 反了的话, 活塞就给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