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 HL 的 升级大脚,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0-01-26):
最近脑子发热想入手一个 HL3851-2 但是选来选取没选好合适的版本,近来在淘宝上面看到一个 HL3851-2  的底盘,看着还蛮酷的,但是有点搞不懂行情,所以特来请教,请各位大拿帮我看看以下底盘商家给出的配置是否合适(个人比较喜欢金属感),还需要加装什么配件才能更好的发挥出效能,本人预算一千三左右,麻烦各位大拿多多建议,如果成功购入本人定当将多年的珍藏拍摄成照片发上来同大家分享。

以下是商家的地址: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a4213a4cc904ade92c1dd8e3c2cd0ba6.htm

麻烦各位了。

网友:
HL的车,真的不建议上,太不结实了,修多过玩。
不过如果你想练修车的话,入手HL'还是不错的。
HY其实就是HL,一模一样,另开模具的,都是仿LST的一款车
还有,车上该用塑料件的地方用塑料件,该用金属件的地方用金属件,用塑料件的地方如果用金属的,没有韧性,死的更快!本来撞下只要坏个X架就好,现在X架是金属的了,改坏玻箱壳了。。。

网友:
那啥车结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HPI

楼主:
HPI 太贵 买不起啊。。。。 能不能推荐一款性价比较合适的 车型? 非常感谢。

楼主:
如果是这款车架,配普通配置的无刷RTR的话,价格是¥1360.就是带好盈25A无刷无感电调,12T无刷电机,1800镍镉电池,充电器,AM三通道液晶显示遥控器,15公斤金属舵机。这样的配置。

请各位大拿帮忙参谋参谋。

网友:
没有那个车是结实的你接受现实吧,要玩飞车再结实的车也要散架,国产的建议买无限啦,国产没有那个有他好,但是无限的无刷车1/10的不要买了配件少,买1/8的无刷版,金属底座,质量还可以配件多,价格大概在1450左右。或者兄弟相性价比高就买广州金河模型厂出的越野卡车,结构简单维修方便配件多多,1450元送一对2700安锂电池120A的电调,就是轮子不是太好看,也还是赖摔的。我买BAJA以前在这两个国产车中选择好久,后来想啦下要玩爽得要多配电池和充电器,一算下来要2400啦,算求我直接买个2600 BAJA来玩,但是新手不建议买BAJA维修太复杂,太重,太大,2岁小孩坐在上面可以当卡丁车玩,车车一旦失控要撞到人就是几万块钱的事情了。所以我建议买无限1/8无刷版。别犹豫啦国产车处啦他没有那个有得选的了,我对比好久做出的决定,那个国产E-TOP不建议价格贵控车架要1780,电调控制一哈搞下来要3000多,还不如买进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款车架,配普通配置的无刷RTR的话,价格是¥1360.就是带好盈25A无刷无感电调,12T无刷电机,1800镍镉电池,充电器,AM三通道液晶显示遥控器,15公斤金属舵机。这样的配置。

请各位大拿帮忙参谋参谋。

24A电调你可以无视,系数太低容易烧。无限1/8无刷车是75A电调。

网友:
"HY其实就是HL,一模一样,另开模具的,都是仿LST的一款车"
真是这个样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指点,我这去看看,无限,呵呵, HL 是买了坦克还不错就看他家的 大脚。另外请教个问题,貌似电车好像都没有变速箱吧,实在是新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HL-HY-3851-2 1/10电大脚【碳纤底盘+CNC全升级配件】FULLOPTION

请看我之前研究的这个底盘的名字  HL HL 都合适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无限就是 HSP 对吧, 我刚才看了看 没找到合适的,呵呵, 能否给出一个链接地址给我看看啊,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兄弟了,我先去研究研究,不懂的再来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们,我去看了,但是他那里的配置单不够详细啊,我请教一下,他的底盘配置是什么样的? 有波箱吗? 金属部件构成怎么样?
另外我很喜欢无限 1:10 的8条避震弹簧的版本啊,呵呵,请问1:8的用这样的配置吗?

网友:
老兄你注册个淘宝旺旺号,然后去问我给你的那个淘宝链接店主,有问题他会回答你的,1/8的无限,金属部件基本就是底盘,蝴蝶架,差速器齿轮。

楼主:
ok  麻烦你了

楼主:
请教一下 现在 1500 左右品牌的大脚好像没有都钢齿和钢的传动轴吧?

网友:
干脆弄个ETOP玩玩算了,国产的它的1:8算是比较强的,买的时候直接升级成金属CVD就OK了,虽然贵点,但它的配件好找,而且塑料件比较牛

网友:
我玩HL好多年了,我说句公道话,HL最重要是不能撞,不撞还是很好玩的,无刷速度非常快,我给楼主个配置吧,B3650KV3600电机,70A左右电调,7.2VEP4000镍氢电,(最好换锂聚合7.4V,价钱还便宜),大概4年前我买的这个配置全套车好像是1200元,至于速度所有看到的人没有一个说在60码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