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这里 人气 问个很紧急的问题,谢谢各位!

楼主(2010-01-26):
G3.5 一直玩得好好的,今天 突然一个 通道失灵了(升降舵),确切的说是没反映,
模拟器
上找不到,不管你怎么操作摇杆,都没用。但是在windows游戏设置里面又可以看到, 其它通道没有问题。
遥控器
是好的, 接
舵机
试过了, 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

网友A:
是不是资料丢失了 建议重新考一遍文件试试

网友B:
G3里通道校准下
试过了还不行吗?

网友C:
可能控和狗的连线出了问题。。。可换个朋友的实验下

楼主:
G2 和 凤凰 可以玩 ,郁闷了

网友D:
软件是不是到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