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刷电机改无刷的想法(已经改变策略)

楼主(2010-01-26):
370电机为三极,两个磁铁。
可否将三极和磁铁从中间锯开,重新绕线,改为6极、4磁的无刷?
本人不懂电磁学,无知者无畏,还请高手祥告。
多谢

网友:
如果你能将转子固定,让磁铁旋转。直接绕上三极线圈,通以三相交流电,就成3极2磁无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3极2磁无刷与3极2磁有刷的电机效率有差别吗?
另外,如果按照我刚才说的改,是不是效率能增加一些?
再次谢谢

楼主:
锯的话用电磨,精细点操作应该问题不大。锯开后,打磨定子头部。
定子根部很薄,可以轻微掰动,打磨定子头部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掰动时头部过大碍事。掰到基本对称就可以绕线了。
磁铁同样用电磨打磨。边打磨边淋水,防止磁体过热退磁。
打磨好后可以装配。
做好后我会发给大家看的。

呵呵,这样做是因为有刷电机的电刷磨没了,又不好配,所以试着做。

楼主:
已经改变策略
目前进度:已将三相定子的外台磨掉大半,发现定子居然可以一片一片分别转动,于是改变策略。
将定子单数硅钢片移动到原位的中心空隙位置,,用502粘接、绕线,这样可成六极。
原打算打磨磁铁,但实在太硬,明天去朝龙五金买些小磁条。改为6N8P。没有树脂胶,准备用502粘接。
电机外壳已经打磨,尾部去掉四分之一,把原轴瓦换掉,改成铝制套管,内径为2.1左右,长度约一厘米,中间穿过电机轴,上油润滑。直接将桨保护器上到铝套管上即可。
剩下的就是将定子固定在电机座上了。
很方便。

网友:
呵呵!楼主在三国里发完贴又跑到这来发帖了

网友: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做六磁极的内转比较现实点。 或是四磁极的内转。

用变压器钢版做铁芯,可是做无刷无槽电机。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IY%2B%C4%DA%D7%AA

看一下这个贴子,按上边做就可以了。

但要改进一点,就是在电机壳和绕组之间最好绕一层或两层漆包铁细,要不产生磁涡流发热。

楼主:
改进转子遇到的问题。
转子磁极中间空隙过小,绕线成问题。很难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进转子遇到的问题。
转子磁极中间空隙过小,绕线成问题。很难办。

这就是我当初考虑到的问题

网友(2010-04-09):
LZ这种改法没意义,操作起来也不现实,采用错动硅钢片的方法,虽然增加了极数,但有很多空隙,电机效率会降低很多,线圈也不好绕,KV值虽然有所降低,扭矩也不见得会增加,建议LZ定子(原有刷的转子)绕组还是用3极,选窄点的钕铁硼强磁,6、8、10、块均可,磁隙控制在0.25-0.5mm左右,磁铁极数越多,KV值越低、扭矩越大。

网友(2010-08-28):
磁铁极数越多,KV值越低、扭矩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