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电路板谁可以帮忙加工

楼主(2010-01-26):
本人经常看到有人用雕刻机加工电路板,不知这样的电路板能否加工,如果能加工的话站内发消息给我,我会付加工费用的。

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dwg

cad档

网友:
这么小的板子自己腐刻不好做 过孔也不好处理 我买过这么小的钻头 但是用电磨或手转根本不好打眼

网友:
一般的机器很难搞这么小的过孔,需要专业的机器才行。

网友:
热转印是比较经济的方法,买点热转印纸和敷铜板,在热转印纸上用激光打印机打印PCB图,用熨斗熨在敷铜板上,用油性笔修线,再买点盐酸和双氧水稀释后在塑料盆里腐蚀,一般几十秒到十几分钟搞定(浓度温度不同),仅用于单面板

网友:
外行真多。。。

网友:
我也觉得雕刻机未必能叼这样的东西,0.1的铜箔宽度

找厂家不需要磨具的,直接用铣刀切,无非是贵一些,我以前做过 几本是想怎么就做怎么

网友:
楼主这是PCB? 单位是mm? 貌似晶片的光刻。
在φ1.2±0.02的圆周上均布φ0.25±0.03的4孔,且不说孔的大小,就焊盘直径也只能在0.8mm左右。

网友:
这个自己用热转印做就行了

网友:
用液体腐蚀吧!随便你要什么样的!

楼主:
pcb厂家说要开磨具做,因为新的产品,所以要先做5-10片试试看效果,所以到此来求助下。

网友:
你还是找专业的pcb厂家吧。

这样的0.25的过孔,恐怕没几个玩家手头有这样的钻头,能打准了的,更少。

我以前做过这么密的,200块钱就能做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