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上用770T好点还是GP750好?

楼主(2010-01-26):
原来一直用770T玩450,现在打算上600n了,是把770T移过去还是用GP750好啊?
感觉上应该770T好点,可是看大家的600N图片,基本都是750用的多,看到有几个大大原来是用770T的后来改用了750,难道只是为了一点重量?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吧?所以特来请教!
谢谢赐教!

网友:
770放大机也不错啊

网友:
装机技术过关还是继续用770,如果怎么搞都震动大那就用750.
继续用770的话建议安装尾管固定坐上方,那里震动小麻烦事少很多。

网友:
JR770T当然比亚拓GP750好多了,个人体会

网友:
这个还用得着想么  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网友:
JR770T啊?那可是好东东~

网友A:
我的意见是用750,JR的陀螺很挑控,770T怎么说呢,尾巴向前飞的时候感度大了发抖,小了锁不住,感度大的时候自旋速率又不均匀,小了又向个风车......我不敢说JR的陀螺不好,毕竟各有各的喜好.但是说到档次GY611 GP750用在YT600上,我是分不出好坏的 ,这个档次是不同,但性能不分上下,价格也差了一大截.飞3D的还是用最小的开销达到最好的性能比较划算.除非你不摔 .意见而已,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见是用750,JR的陀螺很挑控,770T怎么说呢,尾巴向前飞的时候感度大了发抖,小了锁不住,感度大的时候自旋速率又不均匀,小了又向个风车......我不敢说JR的陀螺不好,毕竟各有各的喜好.但是 ...

支持浩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见是用750,JR的陀螺很挑控,770T怎么说呢,尾巴向前飞的时候感度大了发抖,小了锁不住,感度大的时候自旋速率又不均匀,小了又向个风车......我不敢说JR的陀螺不好,毕竟各有各的喜好.但是 ...

奇怪啊,我这初哥都碰不到的770T的问题怎么都让你这高手碰上了?!
说到亚拓的东西除了套装价格便宜还真没什么值的夸的,至于什么750比770T好和611差不多,都是成年人具体原因大家心知肚明。

从铁汉(这位和亚拓的关系应该相当好吧)的博客上关于750的一编文章上的截图

原文的链接:http://blog.163.com/chance_1025/ ... 270052009393943724/

楼主:
7楼说出了我的担心,谢谢!
我的不是JR的控,77OT在我的机机上就有7楼所说的问题,感觉770T比较难调。
都说770T好,比750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除了7楼的,都只是一句空话,我也知道770T肚里的货色比750 好,可实际就是难调。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这个帖子的楼主原来用的就是770T,后来却换了750,不知道能说明什么。。。 。。。

网友:
引用 楼主:
7楼说出了我的担心,谢谢!
我的不是JR的控,77OT在我的机机上就有7楼所说的问题,感觉770T比较难调。
都说770T好,比750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除了7楼的,都只是一句空话,我也知道770T肚里的货色比750 好,可实际 ...

那个楼主和亚拓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明白了吗?
再送你一句空话,机器振动大又不做好陀螺减震用什么控都不适合770T。

楼主:
谢谢LS 提供铁汉的博客,晚上再好好研究下

网友C:
用过GP750,对其失望极其失望。

网友:
看过ALAN用GP750飞700,对其性能佩服极其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GP750,对其失望极其失望。

为啥失望啊?。。

楼主:
750比770T还有个好处就是能接窄频舵机

网友:
迷信不是件好事情

网友:
我是用GP750换了770T,不会调就说不会调,什么不好调?你要是用过770T就发言,没用过就闭嘴!

我就是看了铁汉的那个文章用了750,飞了5次就坏掉,都懒得找保修!

网友D:
关于770T俺专门有写过一篇东东,细心调整,没有什么陀螺调不好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C7%A7%BA%EC

俺听说浩然也是亚拓大陆厂手了吧?还有小罗?rcop应该也是吧?呵呵,俺发现自从成了厂手之后,说话就是和原来不一样了,以前飞亚托机一有问题就会放论坛里说,现在变成只要是亚拓的,都是好东西,而且是没有缺点的好东西,有失公允哦,西西

希望厂手继续做好厂手,只是说话还是请客观公正一些,不会调或调不好,请不要说东西不好,也不要把好的东东吹得太神,因为俺相信如果给Alan一架任何东东都是低配的飞机他一样会飞的很棒,因为他的调整和设置还有手法一定可以弥补设备的不足,谢谢

GP750性能和设置不算差,但是在低温接近0度左右,明显是有问题的,770T在接近-10度左右,也有一些温漂,两者的很多参数都是软件写死的,所以自旋停止的回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具体看个人的调整和接受能力了,两者俺都在用,个人更喜欢770的手感,你的手感喜好俺就不知道了,只能你自己去感受感受啦,呵呵

俺折腾的陀螺也不算少,基本调整都很轻松,除非是山寨陀螺,一般大厂出的都还是很好调整的,极少碰到疑难问题,有也是因为机械安装调整原因或陀螺本体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听说浩然也是亚拓大陆厂手了吧?还有小罗?rcop应该也是吧?呵呵,俺发现自从成了厂手之后,说话就是和原来不一样了,以前飞亚托机一有问题就会放论坛里说,现在变成只要是亚拓的,都是好东西,而且是没有缺点的好东西,有失公允哦,西西

你说的太对了, LS还有人提到铁汉, 他们确实和YT关系不一般, 而且直接导致对YT产品的评价有失客观.

现在看见厂手发帖只能绕道走, 因为他们嘴里的评价已经没什么可信度

网友:
我在用G770t 发表下使用感觉可以么

我在用JR  G770T  陀螺原配舵机8900G  ( 舵机没用几次被人抢走)现在配的是9254  原来飞雷虎50V2.5   现在上了大JJ  但是   770  的确像有些人说的 和750 不是一个档次  虽然出来有一段日子了  但是 其可操控绝对优于750
我在无大桨情况下调试的  锁尾速度很迅速 而且很顺滑  不是那种大家想的只有一个旋钮就没法精确了   有时候听说770没有750好估计是在说他没有指示灯 但是 预置模式  很难再各种飞机上适应的 所以 我还是认为770 比较实用

网友:
千红的那个帖子太好了,楼主看看,里面有视频,技术相当棒!

网友:
呵呵,好几天不上了。一上看到这个贴居然快变成口水贴了。我都说了,意见而已,纯属个人意见。怎么说到厂机手去了。你这个话题也太敏感了,好象我都不能说话了。我个人是使用FUTABA的控,JR的陀螺从490T 7000T 770T都有,可也确实不舒服。所以现在全是FUTABA的GY,611用得最久,但说到750虽然比不上611,但绝对的好过401。我这个人比较懒也比较笨,不想去调也懒得调,611和750都同属于傻瓜型的,最适合我这种人了。可能是玩模型的也有很多种吧,有人的喜欢研究各种设备,但我只喜欢去研究怎么飞,其他就没时间去考虑了。所以JR的GY是绝对不适合我的。但我还是有原则的,我不喜欢只用嘴巴飞的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奇怪啊,我这初哥都碰不到的770T的问题怎么都让你这高手碰上了?!
说到亚拓的东西除了套装价格便宜还真没什么值的夸的,至于什么750比770T好和611差不多,都是成年人具体原因大家心知肚明。

从铁 ...

还有补充一点,这里是论坛,发表言论还是要对事不对人。你可能没有看过铁汉出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向来是公正的。有不少对比的文章,有机会可以看看。既然是初哥就没有发言权,一些简单的航线和悬停怎么能体会到陀螺实质上的东西。我刚学直机的时候没有陀螺,靠曲线配合也能飞这些简单的动作。说句公道话,没有亚托我们当中很人都还在飞雷虎,享受着68元一条的主轴1XXX多一对的金属浆夹和8XX多的金属T头。一台雷虎90SE 要卖到8千多。。。从大的方向看亚托对内地的3D水平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即使是产品有缺 陷但大家还是要包容。想想飞3D的谁能忍受高额的配件价格和等配件的煎熬,现在飞亚拓的谁不是配件满街都是而且便宜。再说了,千红不也说了“绝对是770T,个人意见”难道我们要说你是JR的托?就因为我说了推荐是用750就和厂机手等等挂上了勾,这也太不公平了吧。我的水平和ALAN比那是差了一大截,但我用750飞600也一样可以飞到很多动作啊,你有视频说明,我也有啊。。。呵呵,我是一个热爱3D飞行的人,所以在我学习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了炸机之后要付出的成本,因为我不是天才,要靠炸机积累经验。低成本的投入在当时没有亚拓的时候简直就是奢望,想想我们大陆的3D水平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的大步提高的根本原因,要学会感恩。。。。。欢迎石子、砖头、口水、**、导弹、原子弹。。。。。

网友:
引用 楼主:
7楼说出了我的担心,谢谢!
我的不是JR的控,77OT在我的机机上就有7楼所说的问题,感觉770T比较难调。
都说770T好,比750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除了7楼的,都只是一句空话,我也知道770T肚里的货色比750 好,可实际 ...

LZ居然被亚X引导到770T难调的说法上了。。。。这两个牌子对比只要用心玩模型几个月的人都能知道结果了~
我的450pro用的是配套的gp750,MSH(相当于YT500)用的是JR G770T,可以负责的说,770T比750好调并且稳定许多。在JR产品里面770T也是一个傻瓜型的,虽然传感器很强大,但是调试不需要很专业或者很多的经验。
770T调试非常简单,和控没有关系,Futaba的控就是锁尾和非锁尾的临界点不同,说白了就是没有区别,因为就算在JR控上不用GYRO默认通道的话行程也不是0~100%。
具体的用法是绝对的简单,之前好像千红写过一篇帖子,和说明书的内容(调试部分)一模一样,可以拿这个去和750对比对比。
750利用遥杆来调经常会出现“失灵”的现象,红灯怎么也变不成绿灯,非要断电再来;并且我还碰到过limit自己就变了的情况。
虽然说750用起来也还不错,但是450上锁的效果比起770在MSH上还是差了很多,一般有点飘,调到不飘比较麻烦,要不停的微调或者改变连杆长度,而770相比之下就非常强大了,就没怎么调。(和机器可能也有一点关系,YT450pro比起MSH的尾巴顺滑度也差了一些,锁尾舵机也不是一个档次的,但陀螺的自己补偿也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的第三架飞机的陀螺毫不犹豫地选用了JR的7000T,据说难调,还没到手

网友:
对了,lz可以搜以下 老羊 的帖子,有一个就是把750和770还有611几个都大卸八块了的,看看里面以后不管难不难调你都应该会有一个清晰的决定了!

有些人颠倒黑白,误导没用过的人(其实自己用没用过都是一个问号),坚决拨乱反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补充一点,这里是论坛,发表言论还是要对事不对人。你可能没有看过铁汉出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向来是公正的。有不少对比的文章,有机会可以看看。既然是初哥就没有发言权,一些简单的航线和悬停怎么能体会到陀螺 ...

这么说来,现在我们要感谢飞越了。感恩,感恩。你做生意我消费,钱都给你了我还要感恩?见过台湾或者日本的公司,进去洗脑后出来都是这一套。
鄙视~~~

网友: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770T俺专门有写过一篇东东,细心调整,没有什么陀螺调不好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7855&highlight=%C7%A7%BA%EC

俺听说浩然也是亚拓大陆厂手了吧?还有小罗?rcop应该也是吧?呵呵 ...

我是ALIGN厂机手啊!怎么啦?中文叫王周海(DANNY)我在论坛里面从来只说技术不讨论产品好坏!有看过我发的帖子吗?兄弟对你有帮助!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4870&extra=page%3D1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5138&extra=page%3D2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9515&extra=page%3D7,这些都是我写的,我是受到了5IMX网站管理员的邀请进来论坛,以前都不知道国内的这个论坛,只喜欢在RR和HELIFREAK研究技术,至于这个帖子说的陀螺仪来说是这样,原来我也用G770T+DS8900G套装,现在还有一套在我600ESP上,效果很好!后来换了一套GP750+DS650在我的600NSP上,就更加厉害了,很适合我!因为很轻,我视频里有GP750的表现!不是我作为机手来说这款陀螺仪好,事实摆在我眼前,没办法嘛!我的建议是自己选择自己适合,自己喜欢的陀螺仪和电子设备,听别人说的永远不是最佳的,得靠实力说话啊!多去实践,积累经验才是最好的,顺便说下你说浩然的事!没有浩然国内的3D水平不可能会发展的现在这么快的,都是做出贡献的前辈了,我也是受到他的影响才有现在的技术,我也是希望对国内模型3D发展水平有所帮助,做出自己一点点微小的帮助而已!不然我也不会来这个论坛了,我从不和人口水话,其他的也不说了。有了实力说话才有权威性!

网友E:
看了这么多, 还是有个感觉, YT厂手都认为YT GP750 更好, 非YT厂手大都认为JR 770 更好.

莫非真是事实胜于雄辩阿.

BTW: I  am for JR 770T as well!

网友:
没用过JR的!不过觉的750还是很不错的!3D效果很好!因为我是穷人!我们只能买些性价比高的产品!现在他新的拆机750都卖到500包油了!新的GY,JR多少钱啊!750很对的起他的价格了!对推动我们发展中 国家向超级大国进步,做了多大的贡献啊!

网友:
没用过gp750,不过一直在用770t+8900g,好调好用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这么多, 还是有个感觉, YT厂手都认为YT GP750 更好, 非YT厂手大都认为JR 770 更好.

莫非真是事实胜于雄辩阿.

BTW: I  am for JR 770T as well!

英文不错嘛!GP750有机会试试,就知道事实是不是胜于雄辩了!说再多也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了,千红不也说了“绝对是770T,个人意见”难道我们要说你是JR的托? ...

大哥,俺好像没有说过“绝对”二字,因为俺从来不会绝对的看一件事情或一个事物或一个人,毛爷爷都说过事物是一分为二的,俺也没有说GP750绝对不好过,起码GP750的性价比是相当不错的,俺自己拥有并使用的陀螺包括240、401、520、611、GP750、JR770T、Mikado VBar,基本每样2套,调试飞行中各有各的特性,各有优缺点

既然你们2位都提到了GP750的诸多优点,是否也可以谈谈GP750的缺点呢?你们是真的觉得GP750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谢谢楼上2位哪位能回答一下

俺坐不改姓,立不改名,杭州詹千红,去年上海亚拓比赛上大家都见过面,既然是讨论嘛对事不对人,不要激动,飞行技术你们都是一流的,俺现在还比不上你们,俺是器材派的,向你们2位虚心请教了,呵呵

网友:
我准备入750+DS650 比较具有性价比 其他的不评论。 我这个水平的用此套设备足矣

网友:
我最爱DS760和GY611,一个是复杂型,一个是傻瓜型,效果都很好的,但是我真的感受不到GP750和它们的差别,可能我对于陀螺仪要求不是很高,只要自旋速度均匀,反应敏捷就好!我是设备和技术都在研究,我700上使用的是GY611+BLS251,另外一台新700是用的quack gyro+bls251,600NSP是用的GP750+DS8900G,真是不知道怎么区分不一样的地方,相反最简单的也是GY611和GP750,虽然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但是效果从我真实的感受下却真的区别不大。DANNY

网友:
我就总觉着吧,总有些鳖犊子玩意,总给某些好人按了些王八蛋罪名!

本人是忠实的JR迷,至今保留VIBE90一部,VIBE50一部,水平有限不敢多飞,在家里做了2个佛龛点了几株香供着呢!遥控器,SPEKTRUM DX7 ,JR DSX9 ,JR 8103 !废话不多说,看我用过的陀螺,FUTABA:GY240,GY401,GY502,GY601,GY611
             JRPROPO: 7000T,490T,770T
             ALIGN:GP750
用过的遥控器:FUTABA:T9ZWC2 12F FF9 FF7 FF6 6EX
            JRPROPO: 10X,9X2,3810,8103,DSX9
            SPEKTRUM: DX7,DX7se,DX6i
说主题:我X他娘的,这些陀螺遥控器用的太多,个头小的,个头大的,带放大盒的,五花八门,啥玩意都有(东北话)遥控器更别提3个厂家2种风格,各有千秋!不跑题,说陀螺,这么一大堆陀螺也是8年多用过来的,回想起来。刚学直升机,装了5个舵机,我操,咋尾巴还打转,干脆让一个哥们貌似抓住起落架试试有升力没有!(别笑话我)后来看日本杂志(当年天津塘沽少年宫跟日本大阪市是友好城市,总能看到些日本遥控杂志)...我操,咋还有个啥玩意(陀螺仪)啥东西不懂!一阵子奔波啊,搞到一个破机械陀螺(开机就有电机转动声音,啥型号忘记了反正是FUTABA)上下跟轴,混控一顿乱设之后,我操尾巴正常了。(所谓正常,就是不打转飘啊飘)...

说今日吧,五花八门的压电陀螺,一句话:“真他娘好用”!什么品牌什么东西都很舒服的效果!
今儿一看论坛:“哎呦喂!还真热闹!啥玩意,你们都挺美啊。都用着这么好的陀螺还说三道四!装啥!
继续说陀螺:当今流行小玩意(不像男人那玩意,越大越好使)什么GY520,DS760,GP750,770T,越来越小,还越来越好使!各个厂家那是费尽心思!
设定不多说,个有个的理儿。
效果呢,除了他娘的英国佬的DS760没见过,其他还都不错。都挺好使!

后话说说:看见这帖子就来气,总他娘的有些鳖犊子给某些人安了王八蛋罪名...老老实实飞你的飞机去!啥玩意,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多挣点钱买上些好油,使劲飞!MASTERS上灭美国佬去!人家说个人体会,你也就来你自己体会。扯别人干啥。我的道理就是便宜实惠够用够练就是好玩意!多飞多看多琢磨就是好样的!扯别的没用!

个人意见,欢迎各种口水,导弹,飞机,大炮!

楼主:
LS话糙,理不糙!
本人的水平在各位眼里都是不入眼的,说下我对770T和750的感受,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赐教。
一直以来都在飞450,开始的KDS800,后来770T,现在750,800不说了,刚开始用770T的时候感觉不错,很详细的阅读了说明书,按部就班调试,但飞过几次有发现飘和回弹的一些问题,检查了机机的震动,还是有。还有一个就是感度调不上去,目前只能到41左右,不知道770T要调好是否还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关于这个一直在论坛上找答 案,但是很遗憾,没找到,感度的问题有好多人在问,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答 案,好像有个帖子是说到把感度调到40多了,已经感觉很了不得了。但说明书上很明确说要50以上,且不能在50左右,这个问题一直很纠结。
现在用的750,飞了一个月了,自己感觉比770T要好,没有770T的“硬”,是那种很顺的味道。
年底有些米了,上600nsp,目前的打算是把750移过去,450还是用770T继续“研究”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LS话糙,理不糙!
本人的水平在各位眼里都是不入眼的,说下我对770T和750的感受,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赐教。
一直以来都在飞450,开始的KDS800,后来770T,现在750,800不说了,刚开始用770T的时候感觉不错, ...

如果你是futaba的控,感度41没问题,gy模式0以上都是锁尾(我用的9c,10c是这样)。我的也是很低的,那个说感度50以上是指的另外一种感度计算方法,50以下是非锁尾,50以上才是锁尾。据说jr的控是这样计算的。

网友:
本人随然飞的不是很好但接处过的直机也电子设备也好种类很多,我觉得性能上还有制造工艺上不在一个当次,飞了9年用过的陀螺JR的120t,400T,550T,490T,6000T,7000T,770T,750t这些当中120是机械陀螺400t是低价550T,490T中等的高段的6000t,7000t,物廉价美的770t从后面7系列陀螺开始陀螺变的很好调整性能上不可挑踢的好,这些是JR的陀螺,FUTABA的陀螺用过3款GY401,502,601,都很好子是手感上不如jr陀螺所以都出掉了可性能是很好的陀螺,亚托的750也飞过强过401这是肯定的可对震动就不如401,GP750调整也是就比502,601,6000t不麻烦然后比其它的麻烦多了性能上也就强过120t,400t,550t,gy401,然后和其它的陀螺不比为好,个人觉得770t还有新款的750t都是物廉价美的好陀螺

网友:
我G770T和GP750两样陀螺都有,感觉都很好用。

抱着可以铺张、绝不浪费的原则,刚上手就买的G770T+8900G套装,陀螺装在山寨450V2上配的是恒吉922尾舵机(8900G备着将来上油直用),一直表现非常好。至于GP750是PRO套装里面带的,之前看到朋友用的非常好,调机的时候就已经感到这东西还是不错的了。虽然遇到了舵机行程调节问题,耐心点也就解决了。性能上都没有问题,个人觉得G770T的金属外壳让人感觉要比GP750的塑料外壳踏实、调节也比GP750直观。G770T推出的时间相对长一些,可靠性还是很高的,GP750上市时间短一点,可靠性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都是性价比非常好的东西。这两种陀螺都有世界冠军在用,证明完全够用了。

网友:
实话说770跟750半斤八两,FUBATA还是让人放心点,750现在用的挺好,不过就是对亚托这个牌子不太放心,以后有钱还是要上5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