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标注形位公差?

楼主(2010-01-26):
请教诸位,铸件铸造后加工,应该怎么单独标注形位公差?尺寸和7045 ZX50的类似

查了点书,也仅仅是些标准,很少见铣床设计的具体例子,尺寸公差还好,形位公差就不多见了.
问了厂子,说可以不标,标低了,也是它.标高了,也达不到,  可总要有标准吧!!!

底座,立住,滑台

楼主: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发个资料,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文件名: 形位公差的正确理解及其标注.part2.rar
描述: 形位公差的正确理解及其标注.part1.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6325412b-0a42-11df-9bb0-0015c55db73d/

网友:

不知怎么传,上个出错。下这个吧。

文件名: 形位公差的正确理解及其标注.pdf
描述: 形位公差的正确理解及其标注.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7f79ff57-0a43-11df-b469-0015c55db73d/

网友:
导轨是用线轨还是燕尾?
线轨的话基本平面、平行、垂直都0.008~0.015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