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头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26):
弱弱的问一句,35兆的天八能用72兆的高频头么?高频头都是可拆卸的,同一个是不是可以用不同频的高频头段呢?

楼主:
我同学有一三十五兆的天八,能不能换上七十二的高频头?

网友A:
可以的!频率是采决于高频头

楼主:
谢谢楼上
我也是这么想得
就是不太确定

网友B:
换上去试一下就知道了,一般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