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拖板的塞铁

楼主(2010-01-26):
小拖板的塞铁用什么材料可以代替,小拖板丢了一片小床没办法动
急需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找个合适的铜板,聚四氟板子都行

网友:
厚度适合的铜料就非常棒了

网友A:
偶是用脚铁锯了一块,稍微的磨了磨凑合用吧

网友:
普通黄铜板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是用脚铁锯了一块,稍微的磨了磨凑合用吧

嗯,角铁也行!但要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