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使飞行中桨的声音小点

楼主(2010-01-26):
如何配置使飞行中桨的声音小点

网友:
在保证动力足够的前提下,使用低转数,低KV值,慢速桨

网友A:
1. 如果是慢速机,可以换更低KV值的电机,或者降低电池电压,同时换更大尺寸的螺旋桨,在维持足够拉力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螺旋桨转速;

2. 换用更高品质的螺旋桨,调整好转动部件的动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如果是慢速机,可以换更低KV值的电机,或者降低电池电压,同时换更大尺寸的螺旋桨,在维持足够拉力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螺旋桨转速;

2. 换用更高品质的螺旋桨,调整好转动部件的动平衡。

网友:
有人却想的是使飞行中桨的声音大点,还打主意在桨上开口呢。

网友:
没错,用大直径小螺距的桨会好些。此外用像apc这样的的高效桨也会好很多。最理想的就是低转速大直径的大螺距的配置。类似于橡筋动力的。

网友:
什么喜好的都有啊。

喜好在浆叶上打眼(废浆),声音更大,更动听,只是效率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