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风扇故障

楼主(2010-01-26):
有一电磁炉风扇不好启动,用手拨动一下才转动,且转速低许多。故障原因是供电极性反接造成的。想拆开看看哪个元件坏了,用电脑风扇的元件换一下。现在拆不开啊,哪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看下他的供电。
有的是12V。有的是18V。
你看下供电先!

楼主:
谢谢关注 我把它打开,里面有两大一小三极管状元件,其中2个8050,一个小的不认识,8050没坏,吧电脑电源里的一样的换上,好了,正常转动了。我是把它用在焊机上弄坏的: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