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一下,不知道该不该买这款

楼主(2010-01-26):
我是一个菜的不能在菜的新手,从来没玩过航模,但是对它从小就有一种憧憬和向往,无奈一直囊中羞涩,我刚刚步入社 会,找了一份工作,今天是第一次拿到工资。我想入手一架直升机。我之前百度了一些资料,新手应该从四通开始。我现在看上了一款“walkera 华科尔 4#6 2.4G 无刷迷你系列 四通道遥控航模。”
价格850。我想请问这个价格怎么样?还有这款适合新手玩吗?还有没有人推荐更适合我的?性价比更好一点的。谢谢大家!

网友A:
4通啊?那买LAMA就好了,才一半钱,一样的功能呀
问一下,你那最后一个字怎么念?白大

网友:
lz请再关注一款:丘比特v3 四通道 2.4g   500元左右。这款适合新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通啊?那买LAMA就好了,才一半钱,一样的功能呀
问一下,你那最后一个字怎么念?白大

chou.臭

可以具体的推荐一款吗 例如具体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ou.臭

可以具体的推荐一款吗 例如具体的型号。

曾经最流行的ESky LAMA V4,用180电机的。缺点是体积比较大,家里飞转不开;户外基本不能飞,不抗风。如果打算上双桨机,我推荐猎鹰100,淘宝上搜就可以了,370元。体积小巧做工精致,在家练练培养兴趣不错。新手也能很容易上手。缺点是很不灵活,跟能够进行花式飞行的六通机手感相差甚远,飞多了觉得乏味。

如果想户外玩,钱包有不鼓的,可以试试丘比特V3,木浆的,400到500左右。

九鹰专门做单/双桨初学者入门的机型,不过这个公司厂品太烂,我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最流行的ESky LAMA V4,用180电机的。缺点是体积比较大,家里飞转不开;户外基本不能飞,不抗风。如果打算上双桨机,我推荐猎鹰100,淘宝上搜就可以了,370元。体积小巧做工精致,在家练练培养兴趣不错。新手 ...

谢谢,walkera 华科尔 4#6 2.4G 无刷迷你系列 我就是觉得样子太漂亮了 黄色的很好看 很小。容这个练的话 是不是成本比较高啊?还有 这款怎么样啊?听说是新出的

网友:
小机 是很可爱 就怕你驾驭不了它啊   还是上个LAMA和模拟器 练练在说吧

网友:
可以买九鹰先玩玩,或者装个T45固定翼涵道,乐趣投入产出比大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我直接买了个6通,这几通我是上网查了才明白的。是不是6通就能倒飞的。其实我真都不用倒飞,能指哪飞哪正常飞就行。
有这么便宜的吗,网上一个人说至少要花五六千,这里这些人又说几百就行了。是吗
我就想问问,能指哪飞哪比较规矩的飞机,是几通,要多少钱,哪个好。
我白花1680买个极速450了吗。

网友C:
6通是模型电直的最低配置,当然能指哪飞哪正常飞!首先悬停要过关 ,要不哪飞哪炸!
入门5、6、7千是正常的,比如1、2、3千的控、1千多的陀螺仪套装、2、3千的飞机、周边用的充电器、工具、配件等!有了这些东西飞着省心,稳定的设备加工艺较好的飞机,安全性高!
你花1680元买的飞机发的贴我看过了,没飞过,不好说得,不如买个DSX7的控加套模拟器(几十百把元的东西)可以在电脑上先爽飞还不怕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walkera 华科尔 4#6 2.4G 无刷迷你系列 我就是觉得样子太漂亮了 黄色的很好看 很小。容这个练的话 是不是成本比较高啊?还有 这款怎么样啊?听说是新出的

华科尔的机飞行成本普遍比较高。你去看看配件就知道了。以前它的机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很容易坏,不管是摔坏还是质量问题。这两个缺点加起来对新手来说是恼人的。

我买的华XX的第一台好机是LAMA2,50g重,很小,很好飞,耐摔。这个飞行成本很低,因为基本不坏。当然猎鹰100只有25g重,机身的性能更好,不过遥控器差了一点,有点像玩具。两个产品各有千秋,在家里飞首选这两个。

LAMA V4的问题,如我所说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室内飞嫌大,室外飞嫌不抗风。

华XX的小鸡系列,相当独特,属于自主创新的优秀范例。但是也有一定的先天不足,很多产品推出的时候并不成熟。4#6我看了一下,900+的价格,100级双无刷,舵机变距锁尾,90度平衡翼。这个性能明显瞄准的是室内的灵活飞行,新手还是免了吧。另外华XX的舵机比较差,4#6用的舵机锁尾,恐怕性能和寿命都成问题。如果一定要单桨双无刷,45度平衡杆结构的CB100应该更适合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6通是模型电直的最低配置,当然能指哪飞哪正常飞!首先悬停要过关 ,要不哪飞哪炸!
入门5、6、7千是正常的,比如1、2、3千的控、1千多的陀螺仪套装、2、3千的飞机、周边用的充电器、工具、配件等!有了这些东 ...

有本事,没钱,1000快的套装照样能飞的很好。
没本事,没钱,400多的LAMA或者单桨4通也能玩的挺快活。
并不是所有人都一定要买个DX7,上450的。

网友:
玩模型好看漂亮不是目的,关键是要练手法和反应能力。

网友:
4通双桨  V3  E004  都很难飞 我飞了2星期就放弃了  后来还是攒钱买了450  好飞多了 ~~!要培养兴趣 买个LAMA V3吧   稳  好飞  练练方向感 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建议你先忍忍,存钱买个好点的遥控器(7通以上吧),然后装个模拟器 把基本功练好再上真机!

网友:
九鹰260不错啊。据说很稳!你所说的指哪飞哪已经是属于高手行例的了。呵呵。

网友:
珍惜生命远离华科

网友:
练好模拟器后先上LAMA才是正道

网友:
我就是飞的E004·  主要还是找感觉· 还有就是调机,飞机买回来半个月里面·只要飞起来毕炸,后来自己吧飞机调好了 操作能顺利操作了·还是很好飞到。半过月之后有一天突然感觉自己能悬停几秒钟了···之后没几天対尾悬停在家随便飞, 一块电池飞完不在话下, 注意想入手 E004 的话ESKY的原装电池可能飞不起来·  最好换成15C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先忍忍,存钱买个好点的遥控器(7通以上吧),然后装个模拟器 把基本功练好再上真机!
这个建议很中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