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输入 真正的平衡充

楼主(2010-01-26):
最近 才收的 平衡充  12V输入 经过逆变器 转换成5组电源输出 供后级
  上图了  呵呵  大家分享下

充电器 是12V 经过逆变 分成5组  都是单独的电源了  不会要这样吧
其实都一样  (回地板朋友) 呵呵

楼主:
电池 管理芯片 是CS0301

楼主:
很少见吧 呵呵

网友:
怎么跟3Eplus长得超像
外壳的漆不同而已

网友:
其实还是串冲,哈哈,只不过平衡检测而已!~

网友:
哈哈哈!N年前的产品了,确实很少见了。

楼主:
不会吧 是平衡充哦

楼主:
每组 都独立啦

网友:
这种充电器组与组之间影响较大,当一组坏了,相邻的都不正常

楼主:
LS的朋友 你用了的哦?
  我觉得效果还可以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 那充电器如果是串冲,怎么还逆变哦?  想哈是吧
呵呵

网友:
老东西了 没必要再讨论了  现在一般便宜的12V平衡充电器都是这种模式

楼主:
不会吧 朋友 现在的充电器是串充 加平衡哦
  我是新手 供现在的新手了解下 呵呵

网友:
你不信把最旁边的一路断开测测电流,然后断开其它几路单独在测电流就知道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