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到手~~~效果让人失望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01-26):
也许是个体差异? 反正我的MS遇到了 焦距问题,今天搞了一天也不行

先上个图吧,有事要出去,回来再说

ZI6调整前

ZI6调整后

07年 720万像素的骚泥卡片机拍的

D3K

都是静止情况下拍的照片,视频也那样,朦朦胧胧,模模糊糊

大伙有镜头没问题的拍一张室内照片来看看呗?

还是这玩意就只能达到这效果了?? 所谓的高清就空有个分辨率而已(不至于吧~~~~)

网友:
zi6拍照片还不如拿手机拍

网友:
ZI6室内拍的效果确实不行,室外还凑合,可能是我要求不高吧

楼主:
视频也是如此。 我没玩过高清,反正拍视频还不及我那W80效果好

网友:
这个的确和卡片机没法比,COMS太小限制了性能的发挥。不过已经比机载摄像头拍强多了,毕竟是720P的视频~
确定是镜头的问题,刚刚看了老外的改造,装了个单反镜头超牛!拍苍蝇纤毫毕现,脚上的毛和翅膀的纹理都锋利无比。

网友:
ZI6的镜头是可以调焦点的,只要把镜头与固定架的胶用小刀刮去就能转动了。

网友:
应该是对焦问题 我也买到一台这样的 退货处理 另外一台非常清晰

楼主:
回6楼,你意思是改变镜头和coms的距离呗? 我是改变了镜头组和底座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近到怎么弄也不清晰,然后有垫东西……最终效果还是极其不理想。

PS:中途有一次微距达到1cm以内,那是相当的微啊~~~~哈哈

网友:
这机器终究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然也不会这么便宜的处理的。
买的话是要看RP了。

网友:
价格在这呢!

网友A:
我试过加上增距镜拍远景效果还不错!这是COS镜头对环境的亮度要求比较高~!
而且ZI6的镜头估计是最便宜的那种,镜片直径很小,通光量不够,换个大尺寸的镜头估计会好些!

楼主:
诶……店主不在 客服说zi6没货了,看来我换货无望……

BTW 价格便宜不是有问题的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加上增距镜拍远景效果还不错!这是COS镜头对环境的亮度要求比较高~!
而且ZI6的镜头估计是最便宜的那种,镜片直径很小,通光量不够,换个大尺寸的镜头估计会好些!

我换了平常FPV用的3.6MM的镜头,但是进光量太大,造成画面发红,效果不好。不知道哪里有好点的CMOS的3.6MM的头卖。。。。

网友:
再等等就上zi8了1080P~

网友:
ZI8的1080P是30FPS的,实际播放效果不及ZI6在HD60模式下的拍摄效果

楼主:
最终,留用了。

网友:
cmos尺寸小了,动态范围小,很容易曝光不足或者过爆。 我觉得改1/2.5寸CCD的DC才是王道。

网友:
我的类似情况,调整镜头后OK,这个镜头是固定光圈F2.8如果换别的镜头也要选择光圈相同或者接近的,否则超出电子快门的速度范围将出现过曝或不足,
另,我的SD卡写的速度不行,容易死机,

网友B:
楼上的。你的广角镜头是怎么加上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你的广角镜头是怎么加上去的啊

我买的手机专用的广角镜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