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高手

楼主(2010-01-26):
本人新手菜鸟也 手上赛斯纳一台 LY747-1的 已经摔断10+个浆了 这机居然没坏 缝缝补补还能飞 至尽上天留空时间不超过15秒 惭愧至极 总结了一下 基本起飞没成功 几个情况 首先是起飞后飞机随后往左或者右一头载地 还有就是飞上天就一直鸡头往上窜 手忙脚乱调整后 还是一头栽地 ...............心急如焚 求高手解答这些情况是飞机哪个部位没调好 感谢感谢

网友:
起飞的时候升降舵你是不是拉到底的?

网友A:
舵面问题么?

网友B:
各舵面调到正中位,微打一两个升舵;油门根据飞机情况开到一定位置(大至使拉力接近重力),然后向斜上方(约30度)抛出试试如何。

网友B:
搞了快两年,也算当上少尉了。

网友C:
注意电机安装角。下拉大点。另外重心可以适当靠前些。起飞就左掉右掉的要么是副翼没调好,要么就是桨太大螺旋桨效应明显。新手的油门控制能力较差,还不如把大桨改小。你有不飞特技,非要推重比达到1以上呢?0.7比1好飞!

网友C:
此外有句话,七分调试三分技术。调机绝对是关键!飞机可以先把升降舵调成推杆,让飞机能屁股抬起来跑,并且两翼不会有倾斜,然后滑跑慢慢拉控上的升降微调。直到飞机慢慢升空。我就是这么调机的,不知算不算原创?

网友D:
飞之前应该调机的哦。

网友E:
多飞模拟器

网友F:
机头轻了,新手都忽略了飞机的配重问题。
先做无动力手抛,看看滑翔能力,检查飞机的飞行状态。如果连手抛都失败的话,装了动力,就更加不能飞了。

网友G:
搞个视频来看吧,另外飞机拍几个照片,大家才能搞懂是飞机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