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26):
各位电子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示波器,刚买了一个示波器到手却是这样
大家看看还有救吗,主要是屏幕右侧中间部分图像变形,牌子是扬中科泰ca9040 40m的,谢谢

网友:
表笔没有接地吧

网友:
可能Y轴电源不纯净,有干扰。

楼主:
说明一下啊,这两条是基准线,还没上信号,整个屏幕只有右侧中间位置变形跟输入信号没关系,感觉只跟显像管有关

网友:
多少钱买的多少M的?

楼主:
400省内包邮40m

网友:
便宜没好货啊,看看旁边是不是放磁性物体了。

楼主:
楼上的已经换了地方测试了,还是这样,排除外来干扰,谢谢指教

网友:
示波器里面有几个磁环调节,可以试试调节一下,看看是不是松动了。

网友:
如果是刚买的就不要拆了,退了吧!

网友:
屏幕先消磁处理试试看,没坏处的。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扫描档位都这样?

网友:
不会有很大问题的

网友:
可能是运输时把示波管尾部的小磁块震松动(脱落)了。拆开看看吧,不能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