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不是直柄铣夹头

楼主(2010-01-26):
前几天淘到3根类似直柄铣夹头的东西。这个东西尾部不是莫式锥柄,而是直的
看做工精致极了,我猜可能是数控铣上的
我想问问这个东西怎么用?
照片不太清楚,用手机照的

网友:
数控雕刻机上的ER刀杆,楼主淘到的东西不错,直径多大?是否愿意转一根,最近正找这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一根没问题
但是我想着怎么用在普通钻铣上呢

网友:
普通钻铣还真不好用上,一般普通钻铣都是模式锥度的内孔,如果非得把这个杆用上的话,如果粗细合适可以把外径车成锥度的配上用,但是一般这种刀杆都是淬硬的,不是很好车

另外楼主这个直径是多少的,另外楼主如果可以转让的话,多少银子,谢谢

网友:
手机啊 呵呵 大雾啊 能见度2mm

网友:
是DR杆几米收的?

楼主:
这个东西我现在有两种型号,一种是直径19的,还有一种是直径22的
当时买的时候有大约20个吧。我只挑了3个东西齐全的,有的缺里面的芯

这个标的是SALAS  AP6-3 -C4-SPEC    19的
我是40一个收的,老板说都要了会便宜,我也怕买来用不上,所以就买了3个。
大家看看值吗,要是值的话我都搞来,

网友:
 都要了吧,俺也要一些

网友:
楼主送我一根!我可以帮楼主那根车成钻铣上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加长接杆,大型CNC上用的,直接做主轴吧,我也想要,配合我的瑞士快换刀架,那样一般的车床都有小型铣磨头功能了,看我这个快换刀架有个可以夹持40毫米的夹箍,做个黄铜套配合这个主轴的动力头后,一般的普通 ...

诶呀,总算知道当初收的一个可以微调刀杆伸出长度的圆形车刀是哪个上边用的了,可惜的是不知道给扔哪去了,要不给兄弟的话那才真的是好马配金鞍,哪天我再翻翻,如果能翻到的话就送兄弟了

楼主:
看来这玩意还不是一般的玩意。有机会去看看那个老板的设备(配合铣夹头使用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谢谢了,这东西可是非常好的,那样换铣磨头速度又快一步了,哈哈,我终归要出点钱买的,能够找到更多刀架我还要的。我是准备搞进口车床了,目前还没有目标

兄弟,不好意思,刚才去翻了翻,实在是找不着了,最近两年来回搬家比较频繁,估计是搬家的时候给弄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淘到3根类似直柄铣夹头的东西。这个东西尾部不是莫式锥柄,而是直的
看做工精致极了,我猜可能是数控铣上的
我想问问这个东西怎么用?
照片不太清楚,用手机照的

这东西 可以用在普通的铣床上 不过家用小铣 估计够呛
用法  测量这个直柄直径  比如16mm粗 用16的 er卡套卡这个直柄工作
这个东西主要是铣深沟 深孔的 加长杆 不是必须cnc上用

楼主:
上个比较清楚的照片

一面铣了,另一面有两个小键槽

一面铣了,另一面有两个小键槽

大的直柄长度79小的直柄长度75

大的直柄长度79小的直柄长度75

大的直径22,小的19

大的直径22,小的19

网友:
ER延长杆 一般是16  20  25   要是里面的弹簧卡头和ER的通用就是做 小主轴的好东西

  但是淘宝上新的才58元 配套的弹簧卡头10多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