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调

楼主(2010-01-26):
为了把固郎40A电调好装到pro机身里去,我把电调上的电容移到外面,这样就缩短了。并把散热片换了。

网友:
不建议这样,那个电容是滤波的,接出来电阻太大,作用降低,轻了飞机无力,重了会失控啊

网友:
理论上这个电容应该是越靠近芯片效果越好的,移出来不妥

网友:
厉害...  LZ胆子真大....

网友:
那电容是低等效电阻的电容器,用线延长出来会无形中增加电阻,影响电调工作的。

楼主:
电容是普通电解电容470微法,耐压25v,和电池线是并联的,应没事吧

网友:
可不是普通电解电容,普通的会爆了

网友:
那电容耐压只只有25V?这真让我好担心我的电调。

网友:
呵呵,可不可以全部分体,然后用线连起来,散落在机的周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