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HD舵机怎么样?

楼主(2010-01-27):
貌似没什么人用。。。

这个牌子选择比较多,3456克的都有,20+RMB

网友:
我有过一个3688HD做450的尾舵,用了大概3次起落后,坏了,幸好是在调试时发生的,发回厂家维修,结果厂家发回一个旧的给我,不过能用,只是现在不敢用了,闲置那儿。
我只是说我的经历,仅供参考。

网友:
410M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网友:
用过朋友闲置在自己的机机上,质量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没什么人用。。。

这个牌子选择比较多,3456克的都有,20+RMB

大大小小用过近十个型号,自己450装1810MG+3688HB飞了近200起落,朋友的用2216MG+3688HB也飞了近百起落,质量还算可以!

网友:
现在新装的机子都是用这个了,之前装好的机随炸随换了,直机用的固定翼的都在用,还没试过因舵机问题炸机,至于与其它牌子的区别,技术一般感觉不出,选择它的原因:质优价廉!.

网友:
买了4个4g的,感觉不错。外观也漂亮,主要是齿轮的声音比较润,听起来不刺耳。刚刚装机上,不知道长时间如何。

网友:
我的450用3个2216,锁尾舵机用3688,飞了超过100个起落,炸机N次,冇问题,不会飞3D,只飞航线,9克舵机用来装小电动JJ没有什么感觉。

网友:
POWERHD舵机有几款用在450是很不错,当然要有用过才能评论

用401+POWERHD【3688】数码尾舵机效果很好。如将3688里面齿轮换上9257的齿轮【会有更惊喜的发现】。本人就在用。十字盘用2216金属数码舵机,这两款舵机用在450上都是不错的选折,再就是性价比高。欢迎没用过或用过此2款舵机的模友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比410M好。拆开对比过,也在实际飞行用过,虽是有亲戚关系,但也有点差别

楼主:
看来貌似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用过2216MG、2213MG,非常不错,但其实价格并不低的。

网友:
450使用着2216MG* 3688    600E使用着7150MG*3        450马达和电调也是用着POWERHD 目前一款电池下来  发热明显没原装的明显             就使用过这些      感觉不错

网友:
我EPP小固定翼用4个8G的,,,50个起落炸过几次还可以用,,,感觉良好,,,

网友:
我目前在用KDS800+3688 感觉还不错.锁尾挺稳的.目前只会航线,偶尔做一下筋斗和横滚,还不敢3D,只能说以我目前的水平是够用了.

楼主:
我也是准备用在电动EPP3D固定翼上

听说有的微型舵机做3D都能扫齿,太吓人了。。。

网友:
我用power hd 的7150MG数码的装在28CC汽油机上,感觉很好。深圳的朋友装100CC的用9150MG也说回中很准。。。

网友:
 我也在用啊,450装这个3688舵机已经飞了近300个起落了,舵机还依然顺畅,而且还经常小炸.大炸的一点事都没有。至于性能 完全OK,说多也没用,你们用过就知道我不是说瞎话!

网友B:
说实话,3688我用过,第一个是无缘由自己坏了,第二个装上试飞了2块电池就拿下来了,最大的感受是发热巨大!!,12月的天气,就是上个月底,飞完两块电池就很烫了,现正后悔化这个钱了,是在是应该用大路货,至少大路货都是经过多数人的肯定的,不该用旁门的。
当时还仔细搜索了这个牌子,好像是大陆的厂家在香港注册的
还有,老的3688和现在的3688型号有改变,扭矩和速度也有改变,是在是想用的朋友仔细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3688我用过,第一个是无缘由自己坏了,第二个装上试飞了2块电池就拿下来了,最大的感受是发热巨大!!,12月的天气,就是上个月底,飞完两块电池就很烫了,现正后悔化这个钱了,是在是应该用大路货,至少大路 ...

我也开始用有遇到这问题,我有二台直机,一台是配KDS800的话调感度就好了,另一台用401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想不是舵机的问题?但为什么KDS800会热点?

网友(2012-01-02):
只用过1600(6g模拟20+的价格)

用在880翼展180克的45倍3mm F3P副翼上

感觉会中很准(比很多15元的9克要准,虽然价格上都是入门低端货)

力量还算够用(新手,对力量的理解是:能在飞航线的情况下打满舵就代表够力)

网友C(2012-04-15):
我用过小的固定翼刚装飞机上还没飞呢,就连壳子都烤化了,只是通了电,基本无负载

网友:
3688,我朋友用过,如果不是我给他换了个舵机马达,早给他扔了!

网友:
 ,昨天 3688 在空中挂了。50个起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小的固定翼刚装飞机上还没飞呢,就连壳子都烤化了,只是通了电,基本无负载

没负载情况下竟然把壳都烤化了?哥们,你是不是搞短路了呀?或者是堵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