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关于TT01D倒档,刹车的菜鸟问题

楼主(2010-01-27):
对于电车,本人菜鸟一个~~~ 所以恳请高手指导:
1. TT01D (原装电调) 的倒车,刹车是怎样控制的? 是回一下刹车,再回一下倒车吗?
2. 我如果用飞机的控玩电车,油门设置是和飞机的一样吗? 因为飞机的油门杆是不带回中的, 电车的油门是应该用带回中的还是不带回中的?
3. 电车的在前进中,猛用刹车和倒挡对电调伤害大吗?这样会烧电调吗?
问题很菜了~~ 还请高手门不吝赐教~~~

网友A:
飞机的有刷电调只有几十安时估计放车上不够用,同时没法设置刹车功能更是无法使用了。飞机的无刷电调如果可以编程的话是可以设置刹车功能的,但是遥控器最好用板控带自动回中的,枪控我试了几个电调都没法设置油门行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第一下刹车 第二下LED变 第三下倒车
电车刹车 一般都是暴死 可以设置电调延缓刹车
拉杆回中在设置
漂移车一般用不上倒车 当然要练倒飘的例外

楼主:
多谢LS两位~~~ 我的TT01D没有LED~~~呵呵,所以是不是第二下倒车啊:)
用的是原装电调,101BK,这个能够设置延缓吗?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
ABS刹车只适合油车,电车最好别用ABS功能。lz的电调是怎样的设置可以自己试一下嘛为什么要来问呢,把车翻过来或者架起来悬空不就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