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屏用什么电 调

楼主(2010-01-27):
12V 电 瓶用什么电调 容量7AH的 想带动 55O 电机 懂的来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电动车用的铅酸电池?
还是????

楼主:
就是那种免维护的

网友:
找一个 耐压 12V 以上的 输出电流 达到你的 电机的 最大电流的并且带点余量的 电调就可以了

网友:
电调一般不支持电瓶…

网友:
你这就是电动车用的铅酸电池说,
去电动车维修的地方,
买个48V的手调,
也就几十块,
回头自己改下,
RC的电调就别想了,

网友:
我用的12V 防水电调

网友:
楼主的是有刷电机吧?只要你的电调支持12V以上电压就没问题,7AH只不过是容量问题,带550电机一般电调都没问题的。
不需要去买电动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