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超小无刷电机

楼主(2010-01-27):
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缺点没有。
3N2P内转子无刷 )本机重量3克。(空载 2S电下)启动电流为120MA。全油门350MA .  电机是用鱼杆做的。
  制作这个电机的目的,是为即将开始做的小电直做准备。

网友:
哈哈好东西啊 最喜欢这个东西能实验成功了 !……多大转数多大扭矩?

电调啥样? 非常喜欢你以前做的小 直机 希望这个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

网友:
您只是给我们带来惊喜,呵呵

网友:
貌似用空心杯电机来改可以更小,不过我觉得意义不大啊!空心杯电机效率也不低,自己要是再折腾下换成强磁的效率应该还有提升。不过还是支持下DIY吧!

网友A:
请问一下,你这个绕线是不是用一条线(多粗?几股?每极绕了多少圈?)中间抽头的方法吗?抽头的地方就是一个线头吗?最后是不是将线的首尾相连?是不是这样就有三个线头了?

网友:
俺有一只2克的外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你这个绕线是不是用一条线(多粗?几股?每极绕了多少圈?)中间抽头的方法吗?抽头的地方就是一个线头吗?最后是不是将线的首尾相连?是不是这样就有三个线头了?

这个是用的3根线,一根线绕一极!两股!Y型接法!

网友(2010-08-27):
一根线绕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