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大哦 本人想自己制作一条舵机用降压线,不知可否能行

楼主(2010-01-27):
求助各位大大哦 本人想自己制作一条舵机用降压线,不知可否能行 类似亚拓5.1降压线的 把单个舵机的电压降到4.8V

网友A:
接收机的供电是多少?直接从那边降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的供电是多少?直接从那边降压更好
是7.2的2SLIPO

网友:
那就直接从接收机那个电源降压。不然大多数接收机的工作电压是4.8v---6v。接收机也受不了。
如果是大油机用。你可以用一个没用的电调当降压器。电调的输出都是5v。或者自制一个降压器。